求电子管参数

楼主(2021-04-17):
(图片)

网友A:
看像是功率管,不错的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像是功率管,不错的功率管。

百度查了无果,才发帖求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查了无果,才发帖求助。

类似于6P14,或者是EL8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6P14,或者是EL84.

谢谢道长指教!

网友:
电压调整用串联电阻管(旁热型输出三极管),好像是NEC电子管。

网友C:
电压调整用串联电阻管(旁边热型3极输出管)。NEC(日电)1958年左右。详情请参照6R-A3
(原型、结构、特性)
(6R-A5)
6.3V,1.0A,mT21-3,
100V,-20V,80mA,0.29k,11.5mA/V,μ3.3,
250V/15W,Ib125mA,Ehk+/-300Vdc
6R-A5是6R-A3和3常数稍有不同的双胞胎管,在同一条生产线中选择制造后电流稍少的。NEC(日电)开发了6R-A3,在JIS/CES注册后,由于在实际的制造工序中有很多产品低于标准,考虑到这一点,决定采取只对低gm管进行筛选,以别名进行销售的方法来改善成品率。但是,由于东芝的6G-A4已经注册,所以不能和6R-A3连号,而是6R-A5。(之后)随着制造技术的提高,6R-A5消失了。因此,6R-A5只制造了与初期NEC生产的6R-A3具有角型吸引子、顶棚云母等特征的相同形式的产品。东芝没有制造。即使是今天,业余爱好者也有一些存货。
主要用于OTL电路,是OTL电路专用输出管。
和6AS7G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调整用串联电阻管(旁边热型3极输出管)。NEC(日电)1958年左右。详情请参照6R-A3
(原型、结构、特 ...

谢谢

网友D:
去这里看 http://ayumi.cava.jp/datasheets/6R-A3.pdf 跟国产6C19差不多的管子(引脚有差异,不能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这里看 http://ayumi.cava.jp/datasheets/6R-A3.pdf 跟国产6C19差不多的管子(引脚有差异,不能直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