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收音机的前面板设计

楼主(2021-04-17):
这是我设计的PLL收音机的前面板,大家如果有需要参考的可以拿去
不得不说,PowerPaint在这方面真的好用哈哈哈哈,我就是用PPT设计的

网友A:
指针控飘过...

楼主:
下面一排从左到右依次为电源开关、耳机插孔、音量电位器、调谐指示灯、立体声指示灯、远程近程开关、AM FM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控飘过...

原来想把调谐指示灯换成场强表的,但是体积太大了,抽时间设计一下指针的

网友B:
最近也在做面板,左边直径4cm圆形指针表,中间上调谐粗调中下调谐微调,右上音量开关右下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做面板,左边直径4cm圆形指针表,中间上调谐粗调中下调谐微调,右上音量开关右下波段开关

我是习惯把需要经常调的放在两边,指示性的器件放在中间

网友B:
习惯用右手,调试的都放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习惯用右手,调试的都放右边

嗯对,这样也不错

网友C:
开关用按压的会省点空间吧?拨动的有可能影响调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用按压的会省点空间吧?拨动的有可能影响调谐。

还可以吧,关键是好看,复古
好像只有这种开关可以在保证体积小的情况下还有多联的

楼主:
这是第二版的,主要是把AM和FM的天线放到了前面板,右上角的是FM的BNC接口天线,它的左边是AM的环形天线压线座。整体感觉更紧凑了

楼主: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我抽时间将面板设计的素材都发上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我抽时间将面板设计的素材都发上来

带有参照物的 3D 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有参照物的 3D 效果图?

平面的设计素材,比如液晶屏、电位器、开关啥的

楼主:
第一版的3D与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