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这个手电筒怎么拆开?

楼主(2021-04-17):
里面的电池不行了,想拆开换,但不知道怎么拆,哪位朋友知道的,指点下,万分感谢

楼主:
我估计也是这里,没有合适的工具,真的不好拆

楼主:
非常感谢
是需要先拆灯头部分的吗?
我的没有图1那个螺丝,你的是在灯的前面往后拆那些长螺丝的吗?

网友:
那个是充电孔,螺丝是当引出充电极用的

网友A:
用力直接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力直接扭就可以了

用吹风机加热拆开了,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力直接扭就可以了

再请教下,我拿来没有充电器的,这个充电器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A:
我的也没有充电器,我这个里面有充电管理了,我直接接17.5V电压充电

网友:
里面电池电压是14.8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没有充电器,我这个里面有充电管理了,我直接接17.5V电压充电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也是这里,没有合适的工具,真的不好拆

用卡尺试试。。。。

网友:
大力真出奇迹

网友(2021-07-01):
现在的结构很精密,确实不太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