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问题

楼主(2021-04-17):
图1,白线头端有2条金属丝,中间夹个很细的丝就是光纤?
图2,就是2条光纤对接插头?

网友A:
白色的叫“皮线光缆”,黄色的单边有头的叫“尾纤”,两边都有头的叫“光纤跳线”,皮线光缆中有两根金属丝,是抗拉抗折用的

网友B:
金属丝是抗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丝是抗拉用的

白色是抗拉光纤,黄色是室内用软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叫“皮线光缆”,黄色的单边有头的叫“尾纤”,两边都有头的叫“光纤跳线”,皮线光缆中有两根金属丝 ...

谢谢了,你是行家,我没用光纤不知道,图里是在走廊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