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工恒温烙铁焊0603的贴片电阻行吗?

楼主(2021-04-17):
求教:焊0603的贴片电阻,用什么烙铁,焊丝?或者业余一般使用什么工艺。

网友A:
与品牌无关!
手工焊最理想的就是双头烙铁;
对于铝基板最好还是恒温加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品牌无关!
手工焊最理想的就是双头烙铁;
对于铝基板最好还是恒温加热器。

双头烙铁是什么样的?焊了几片,歪歪扭扭手抖得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头烙铁是什么样的?焊了几片,歪歪扭扭手抖得不行。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有自制的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17858-1-1.html
【出自:迅维网】

网友:
电热镊子拆贴片电阻电容比较好。

网友:
锡丝选择<0.4mm的     ,锡丝最细也是0.5mm,不懂别瞎说

网友:
刀头或马蹄头焊接

楼主:
用尖头烙铁感觉头上不热,元件会被粘走。
另外焊贴片发光管时发光管会有微弱的光,这种烙铁能焊场管吗?
板子预热一下是否会好焊些,如果可以多少温度合适?
某宝搜不到双头烙铁、电镊子,比较奇怪。

网友:
0603,用针筒锡膏+镊子,PTC加热,自动归位。

网友B:
你给我看进口焊丝有意思吗,我用不起,我只用伟帮0.5的焊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给我看进口焊丝有意思吗,我用不起,我只用伟帮0.5的焊丝

广崎HIROSAKI,这不是什么进口牌子,是大陆山寨小作坊的货!!!日本就没这牌子!!!还有同类的山崎也是。

网友:
汕头凯纳好用

网友:
焊0603难吗?我随便抓一把烙铁,就可以,上面几位说的工具都可以,关键是用,会用都可以,不会用,有了工具也不行。例如,风枪,有温度,风速,吹的手法等等细节,没控制好,要么不动 ,要么一下吹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尖头烙铁感觉头上不热,元件会被粘走。
另外焊贴片发光管时发光管会有微弱的光,这种烙铁能焊场管吗?
...

焊贴片我是用手指甲按着贴片,用尖头烙铁先焊一下一个端点固定住,然后再焊另一端

楼主:
第一次焊0603,用牙签按着,因为是发光二极管上面有凸起,稍微不慎就飞了。
根据今天的焊接经验和各位坛友指点以及预算,决定采用针管锡膏加烙铁方案。
有新进展再向大家汇报,谢谢指导。

网友:
焊贴片最好用的是goot的CS-21 CS-31 原配的特尖头 非常好用

网友:
锡浆+风枪吹

网友:
0603用尖头烙铁加尖头镊子就能焊了

楼主:
假期试验的锡浆+电烙铁方案基本可行,排针类元件需要用铜丝吸走多余的焊锡。期待自己技术熟练。谢谢大家指点。
锡浆+电烙铁方案是我的剪锡粒+电烙铁方案的升级。

楼主:
又试验了锡浆+恒温电炉,焊贴片太方便啦。焊盘上点上锡浆,放上贴片,用牙签些微调整一下,开启电炉,温度调到200度,一会儿锡浆变得闪亮起来,用钳子取走线路板,自然冷却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试验了锡浆+恒温电炉,焊贴片太方便啦。焊盘上点上锡浆,放上贴片,用牙签些微调整一下,开启电炉,温度 ...

电炉? 是可调恒温加热台吧!这玩意搞贴片LED爽歪歪。

楼主:
就是一个烧咖啡的电炉,有个简单的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