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场管处二极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21-04-17):
通用250双功能电焊机 4个40N60场管反面主板断了,4个管子分别对应电阻 100  102  后边二个二极管(8个二极管断了二个),手上没有电焊板子也没有同型号二极管代换,那个朋友给个建议,四个管子周边原件应该对应!这八个二极管可以用什么二极管代替???已用黄色标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4148 和18V 稳压管 应该是这2个吧

你好:能问下左右或上边元件代码那个是1n4148那个又是18V 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ZD 标的是稳压管  你可以 拆下一个  串接一个1k 电阻后 接到30V 稳压电源上 用表测 稳压管2端的电压  这 ...

8个全是ZD开头

网友:
8个都是稳压管

网友:
看电路8个好像都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ZD 标的是稳压管  你可以 拆下一个  串接一个1k 电阻后 接到30V 稳压电源上 用表测 稳压管2端的电压  这 ...

你好:正向电流0.4冒烟,反向测试11V多,用30V减去正好18V多,应该就是18V的稳压管对么!

楼主:
是标准1k电阻

网友:
用1w或者2w   18伏的稳压管代替两个二级管

网友B:
这几个二极管坏,大管有可能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二极管坏,大管有可能短路了

不是烧坏的,是砸坏的!

网友:
刚修完一台通用焊机,不用怀疑,8个都是18V稳压管!型号1N4746A。    你测稳压二极管冒烟可能是测量有问题,应该是电源正极串1k电阻后再接要测稳压二极管的正极,稳压管负极接电源的负极!然后用万用表测二极管正负两端的电压值,调整电源的电压,如果二极管两端电压稳住不在上升,这时的电压就是稳压管的稳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