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51电子管一边电流声大,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17):
其中一边管电流声感人,几米外声音明显,另一边极其宁静,试过各种方法同,包括灯丝接地等仍然不行,请教各位怎么解决?

已知用12AX7包括美国的,俄国的是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试过各种方法是哪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各种方法是哪些方法?

包括·但不限于换电路、换管、调整工作点等等

网友B:
试试灯丝使用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灯丝使用电池供电。

或者只能电池供电了

网友:
灯丝对调试试看。再不济直流稳压供电。搭棚一旦有噪音是非常头疼的。一般小白是解决不了的。建议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流稳压供电。

网友:
灯丝与阴极漏电会产生较大的交流声。不像其他元件与工艺的问题。

网友:
建议高压两路电源试试,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C:
于版已经指出这个故障是阴极灯丝间漏电造成的,可以在灯丝绕组接地断开,参考上海144收音机电路提高灯丝电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于版已经指出这个故障是阴极灯丝间漏电造成的,可以在灯丝绕组接地断开,参考上海144收音机电路通过灯丝电 ...

谢谢白版、于版和前馋嘴蛙几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