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老水牛输出牛

楼主(2021-04-17):
谁用过老水牛输出牛?质量如何?推挽牛效果如何,低音下潜如何?

请教各位老师了。

网友A:
一般般吧,神牛是Tango 牛,只是他在90年便破産了,老貨单端牛市价4000元一只,而且还是国外近十年前的价。當然,假冒的幾百元有交易。老水牛是次一級,但省事,要好牛就要自己老老實實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般吧,神牛是Tango 牛,只是他在90年便破産了,老貨市价4000元一只,當然,假冒的幾百元有交易。老水牛 ...

谢谢回复。

网友B:
属于性价比较高的,6.6K推挽牛电感量高于120H不大可能,单端5K牛标称28H,用电感表测试只有14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属于性价比较高的,6.6K推挽牛电感量高于120H不大可能,单端5K牛标称28H,用电感表测试只有14H。

是不是用普通数字表测量的啊,要用能过直流的专用电感表测量才准一些,数字表偏小,约偏小一半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普通数字表测量的啊,要用能过直流的专用电感表测量才准一些,数字表偏小,约偏小一半左右。

就是用普通数字电感表测试的,乐潘5.5K单端牛标称35H,实测17H。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普通数字电感表测试的,乐潘5.5K单端牛标称35H,实测17H。

对的,普通数字表在测试有铁芯的电感量,由于测量电流很小,微安级,所以偏小。没有专用的工具,可以用市电测量,再换算出在50HZ时候的电感量,应该不会差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于性价比较高的,6.6K推挽牛电感量高于120H不大可能,单端5K牛标称28H,用电感表测试只有14H。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属于性价比较高的,6.6K推挽牛电感量高于120H不大可能,单端5K牛标称28H,用电感表测试只有14H。

5K阻抗14H的电感量,不算太大,下降3db的下限频率约57Hz,高质量功放一般要求为下降db的下限频率为30Hz。

网友:
其實簡單説一下牛吧。對于高音,除爛牛基本沒問題的,一般起過20k Hz 就行。超過20K 的要求只适應在晶体管机,以減少迅間失真,這多是要求100kHz 以上。而牛的低音是永久之痛,但其實除了愛听怪聲外,基本沒有人愛玩到20Hz. 而音乐家的標示低音其实只約是30Hz。更多是50Hz左右,太低音連低音大提琴都搞不出,風琴、鋼琴用差音法去模似,因此音乐家根本不會寫這些低音。

為什麼不用,想想20Hz要求管多長?銅管約是24米,管風琴是4米,鋼琴弦約長10米。木管做不出(沒有人有足夠大的咀去含簧片),提琴也做不出,沒人有那麽大的手。

网友D:
那个牛的电感量虚标吧,哪有120H的,即使有达到的,频响也不太可能做到这个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牛的电感量虚标吧,哪有120H的,即使有达到的,频响也不太可能做到这个标准。

老水牛多是虛標的,但牛有120H其實是存在的。二十年代音响多用牛推的,那个推牛初级就有這要求,因此就成為超高難度指標,只是解決放法也不高科技得去那~超巨鉄芯,三万个圈,就此而已。

网友:
老水牛的牛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但人确实很牛。。。

网友:
楼主这种型号多少钱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