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万用表维修的问题

楼主(2021-04-17):
本人从坛子的交易区买了一块宏达的 DT-300 自动数字表,不说这块表的精度,反映速度倒是挺快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块表的电容档不能归零了,测量电容数值偏差非常大,其他电压电阻等目前使用正常,因为没有修过数字表,请教各位老师,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或者哪位老师有这个型号表的资料,方便的提供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插入两个图片,竟然出现了4个,各位老师请忽略两个

网友A:
里里外外做个清洁.消毒酒精湿巾擦擦外壳,看着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里外外做个清洁.消毒酒精湿巾擦擦外壳,看着才舒服

这个表比较小巧,携带方便,做外出维修使用,相当于炮灰表

网友B:
短路输入端会归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输入端会归零吗?

不归零,今天下午把表拆散了,一个一个零件的测量,没找到故障原件,后来仔细的查找,发现转换开关线路板有个地方中间有点变色,用个缝衣针划拉几下,发现有点碳化,就用壁纸刀尖将那一块碳化的挖了下来,然后用502胶水把翘起的铜箔又粘了回去,装上去,竟然好了。分析原因,可能是这一块有杂质,测量交流220v电压时造成击穿,线路板碳化,绝缘不良,也没有电路,胡乱分析得,可能不对,呵呵

网友C:
疑难杂症手到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疑难杂症手到病除。👍

碰巧了,其实这次维修没啥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