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修好了酷冷至尊gx450电源

楼主(2021-04-17):
论坛里收的一个不开机电源,收到打开检查有明显烧炸的痕迹,测关联二极管短路,拆下看型号是p6ke180a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手里没有只有上某宝淘一个,然后就是等待揽收。昨晚换上二极管,待机5vsb输出正常了,但是短接启动脚还是不输出,由于时间有点晚就收工睡觉了。
今晚又拿出来仔细检查,首先看电源芯片供电,发现贴片芯片是cw6800主控的。查资料找到供电脚,上电测电压0v难怪无法启动,断电查印制线路找到整流二极管,检测又是短路,拆下来找了块坏电磁炉主板拆过零件。照理二极管坏了可能其它电路有短路,检查芯片供电无短路,相关三极管功率场管都正常,然后装上二极管通电开机有输出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炸过后即使修好了,我也不敢用,少其他硬件还好,能再买,烧机械硬盘数据恢复的代价很大但有希望回复,烧固态基本是灰飞烟灭,数据无价

网友B:
电脑电源坏了换新,修好的我不敢用。出问题代价太大

网友:
没修过,不划算

网友C:
6800电源功率大,带升压效率高,值得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过后即使修好了,我也不敢用,少其他硬件还好,能再买,烧机械硬盘数据恢复的代价很大但有希望回复,烧固 ...

多谢提醒,电脑里没啥重要的资料,无非就是一些歌曲和照片,能开机的电脑多台,先用旧的试机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00电源功率大,带升压效率高,值得维修。

是的主动pfc电路,之前还有一个800瓦的没修好,启动一下就不输出,芯片坏了是dip封装的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源坏了换新,修好的我不敢用。出问题代价太大

可以做其它用的,也改过可调电源,测试短路重载就烧功率管,呵呵,一般是tl494芯片的,低成本

网友:
电脑电源修好也不会用电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电脑里没啥重要的资料,无非就是一些歌曲和照片,能开机的电脑多台,先用旧的试机几天

199x年时,修过一回atx电源,换了开关管,486上的,装好开机正常,接上硬盘开机,开始放烟花,从此不敢修了

楼主:
装机测试了,目前稳定,

楼主:
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