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的元件引脚全是铁的,真烦啊

楼主(2021-04-17):
一直在X宝上买元件,基本上都是在排位靠前的两家买,但是引脚都是铁质的,直径又细,五环电阻也不例外,闹心,哪里才能买到铜引脚的啊?

带磁螺丝刀把它吸起来了

带磁螺丝刀把它吸起来了

网友:
铁脚元件在室内干燥环境下使用问题不大,若在室外或易受潮、结露、腐蚀性气体环境下,个把月就会烂成一堆渣!

网友:
买铜脚的要单说的  , 很多商家没货 ,  或者不全  , 价格在那明摆的 , 我都是保存了很多老主板  , 需要0.25W左右的电阻 ,  就去拆  , 都是铜的, 本身我也有新元件 , 铜的  , 舍不得用  ,无极电容 , 三极管  ,早先是有铜的, 后来都铁的多  , 事先说明 , 他们也会给你找铜的 ,  价格上会贵一点  ,不过 ,  如今产品用3年就可以了 ,  所以 , 铁的一样用

网友:
老式的红袍绿袍电阻都是紫铜脚的,引脚特别柔软还不锈不容易断,并且导电性能比铁好。现在国产的铁脚电阻是为了降低成本,才生产缩水电阻的,无氧铜和铁的价格相差太悬殊,生产厂家为降低成本也没什么好方法,只能用铁代替铜做引脚,所以用电阻要用以前的老电阻,买一些计划经济体制时生产的库存电阻,材料好不缩水,功率余量大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的老式电阻红袍绿袍都有铜脚的,也有铁脚的,但晶体三极管大多数都是铁脚的,有些元件不是不用 ...

过去老的三极管二极管电子管的管脚,白炽灯泡等,可以理解,用的是杜美丝,也就是铁镍合金丝外边镀铜,是与外边结合的玻璃膨胀系数一样,不炸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难找找到全铜的,就是铜脚的电阻,两个端帽也是铁的,全铜的估计只有老电阻才有了

我买的 Vishay 牌,RNC 电阻和 PTF 电阻,都是全铜的,不需要去找老电阻,性能也不好,RNC,PTF 电阻性能非常好

网友:
所有铁脚都是国产的,不过铜脚也有国产的我找了好久,价格非常实惠推荐一家“南京美利佳电子元件配套销售中心 ”铜脚电阻很过瘾,掌柜名“美利佳电子”。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是长期购深圳那边的货源,,也都是铁脚,没办法那边货齐开票也方便。

网友:
找一些老无线电厂库存件  去年买了一天津无线电厂的库存电阻箱 80多种阻值电阻 每样1000只 价格370元  应该是当年卖给售后的原件  还有全套的电视机和收录音机中周 电容器

网友A:
        过去的老式电阻红袍绿袍都有铜脚的,也有铁脚的,但晶体三极管大多数都是铁脚的,有些元件不是不用铜脚,而是铜脚不适宜做管脚,所以铁脚镀锡镀金的都有。

网友:
现在的铁脚元件都是那年铜荒铜价爆涨惹的祸

网友:
铁替代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没必要纠结。历史如此,当今亦如此。

网友:
这家规格全,很多是铜脚的,我买过,不错

网友:
就是这家,我买过

网友C:
一直用铁脚的,有啥好烦的呢!
也许这铁脚的寿命会短,目前的焊接工艺看,十几年二十年没有问题。
当然铜脚的要好,无奈成本高价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铁脚的,有啥好烦的呢!
也许这铁脚的寿命会短,目前的焊接工艺看,十几年二十年没有问题。
当然铜 ...

铁脚问题不大,关键是温飘,去年搞许老师电桥,揢×宝x多多抓了俩月奖,最后还是立创买的才搞定。

网友B:
很难找找到全铜的,就是铜脚的电阻,两个端帽也是铁的,全铜的估计只有老电阻才有了

网友:
现在的铁脚跟以前的铁脚也不一样了吧,以前的感觉很难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