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212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1-04-18):
美多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板,IEG3型号Sc212不知是什么二极管,在图中的作用是什么?IEG4,5的作用,有懂的讲解一下吧。

补充内容 (2021-4-19 02:02):
图片在1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这个可以点赞!

就一俩二极管还标有电压值

他就是稍微动点脑子就可解决

可他想保护脑子不多磨损根本一点也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此处的二极管串联,反了怎么会烧管?烧什么管子?
限流电阻已经限制了!

你说用4148他说用4007

你说接反了他说没接反

你说没接对他说照你画的接了

反正就是不对

俺就说那就别反接了

烧了咋办

网友:
像是俩二极管串联起来做偏置稳压用的

网友:
1EG4、5限幅作用。2x2AP9

楼主:
是三极管少了一只脚,旁边标注电压1.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三极管少了一只脚,旁边标注电压1.2V。

少条腿不就成二极管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条腿不就成二极管了么

电路图上是二极管,实际上看元件是少一条腿的三极管,是起稳压在1.2V吗?如果元件损坏,用什么替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上是二极管,实际上看元件是少一条腿的三极管,是起稳压在1.2V吗?如果元件损坏,用什么替换。

两只1N4148串联后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只1N4148串联后代用

可以用IN4007两只串联吗?

楼主:
用两只丨N4007串联和原来一样,接近电源电压,5.2伏,比图上标示1.2V供给四个三极管基极电压要大几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两只丨N4007串联和原来一样,接近电源电压,5.2伏,比图上标示1.2V供给四个三极管基极电压要大几伏。

你这段话把俺给整蒙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两只丨N4007串联和原来一样,接近电源电压,5.2伏,比图上标示1.2V供给四个三极管基极电压要大几伏。

接近电源电压,5.2伏?

接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两只丨N4007串联和原来一样,接近电源电压,5.2伏,比图上标示1.2V供给四个三极管基极电压要大几伏。

坏管,鉴定结束。

楼主:
没有接反,和没换一样。二极管两端电压图上标示1.2伏,电池5.4伏,测得二极管两极电压5.2v,电压高,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反,和没换一样。二极管两端电压图上标示1.2伏,电池5.4伏,测得二极管两极电压5.2v,电压高,不正常 ...

既然大家有这么的疑问,何不把俩4007串联反接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大家有这么的疑问,何不把俩4007串联反接一下试试?

就是按照你图上这样接的,图上标示也是这样,二极管反接在电路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照你图上这样接的,图上标示也是这样,二极管反接在电路上。

不应该哦,只要接正确了,就是1V多些,与二极管压降有关,不会是5V多;如果5V多,只有二极管坏或者接反了;
二极管反接在电路上“怎么讲,你把接好的拍照看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反,和没换一样。二极管两端电压图上标示1.2伏,电池5.4伏,测得二极管两极电压5.2v,电压高,不正常 ...

没有接反啊,是啊,那就接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哦,只要接正确了,就是1V多些,与二极管压降有关,不会是5V多;如果5V多,只有二极管坏或者接反 ...

二极管负极接电源正极,正极接电源负极,就和你图上那样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极管负极接电源正极,正极接电源负极,就和你图上那样接的。

把俩二极管反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俩二极管反接试试。

反接容易烧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接容易烧管的

就此处的二极管串联,反了怎么会烧管?烧什么管子?
限流电阻已经限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IN4007两只串联吗?

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反,和没换一样。二极管两端电压图上标示1.2伏,电池5.4伏,测得二极管两极电压5.2v,电压高,不正常 ...

5.2V的话那就别按俩二极管了,还省件。你再测两点还是5.2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用4148他说用4007

你说接反了他说没接反

有道理!
这个可以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用4148他说用4007

你说接反了他说没接反

这等言语也置顶推荐,本来就是玩玩,不懂才问,何必这样jjYY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等言语也置顶推荐,本来就是玩玩,不懂才问,何必这样jjYY的。

哈哈~你不愿听啦?俺也没说啥啊,就是给你的回复总结了一下。其实这贴你就不该发,原因是你都懂了别人的回复都是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不愿听啦?俺也没说啥啊,就是给你的回复总结了一下。其实这贴你就不该发,原因是你都懂了别人的 ...

明显闲得D痛,你总给这个干啥?别人发不发贴你也要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显闲得D痛,你总给这个干啥?别人发不发贴你也要管吗?

俺的意思就是你不但懂还知道二极管咋接就不要听别人的了,也就没必要发帖了。管你干啥?

楼主:
我是以电路图为准,再次强调只是玩玩,不懂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