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位器用的步进开关

楼主(2021-04-18):
网上掏了个这样的步进开关,查资料是短路型的(先通后断),可以从外观上看出来吗?
信号输入端是靠近旋钮的这端吗?

网友:
就是一只多触点双层同步开关,里面的中心园是一个动触点,外围凸起的小疙瘩是多头定触点,好像中心有个你所说的输入焊片(动触点)。

网友:
内圈引出点是电位器输出,缺触点的那个孔的两边引出端子是电位器的输入和接地

网友:
这个可以制作胆机的步进电位器这就是我制作的过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A:
没用过步进电位器,看来你的接线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步进电位器,看来你的接线是正确的。

您太客气了,这些年在论坛从您那里学到好多知识,我只是卖过这种开关,所以有所了解!

楼主:
准备做单声道分流式的,应该是下面动触点焊片做输出端,上面动触点焊片做输入端,最下面在做一圈地线。

网友(2021-08-13):
这个开关占位太大,一般功放放不下,没什么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