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下点焊机

楼主(2021-04-18):
不知道发到这个版块是否可以,如不行烦请版主帮忙移一下。
这段时间电动螺丝刀电池都不行了,想换锂电池,昨天在车间发现一根接地线,16平方的,一米来长,回家后开始折腾,原先攒的时间继电器没找到,直接插电估摸着焊了一下,焊笔是用的热处理加热片的接头,一公一母,两头都有固定线的孔,家里没有粗铜条,上了两根钨极,竟然也把硅钢片焊到一起来了,今上午又找了几样东西做的焊笔和焊针,回去继续折腾,师傅们给看一下那种更合适。图片顺序有点乱,不会排序,凑合着看

这地方钻了个孔攻丝用来压线

这地方钻了个孔攻丝用来压线

导电嘴被我磨成这样了,回家在用锉刀修一下

导电嘴被我磨成这样了,回家在用锉刀修一下

这是今上午找的材料,红铜焊针和黄铜焊针,粗的是二保焊换下来的导电杆和导电嘴

这是今上午找的材料,红铜焊针和黄铜焊针,粗的是二保焊换下来的导电杆和导电嘴

导电杆这里可以把线穿进去压住

导电杆这里可以把线穿进去压住

没有时间继电器,全凭感觉,眼睛一闭一睁就这样了

没有时间继电器,全凭感觉,眼睛一闭一睁就这样了

这是用废电池做的实验,黑了

这是用废电池做的实验,黑了

就是这个接头,一公一母插起来的,两头都有固定线的孔,先上一根钨极试试

就是这个接头,一公一母插起来的,两头都有固定线的孔,先上一根钨极试试

热处理加热片的快速插头,一插一拧很结实

热处理加热片的快速插头,一插一拧很结实

偏心孔,两端都有

偏心孔,两端都有

插起来的样子

插起来的样子

这是绕的变压器,电压3v,穿不进去了,就这样吧

这是绕的变压器,电压3v,穿不进去了,就这样吧

网友A:
这焊的也太。。。

网友B:
不错,不错,再加上个控制板就更好了

网友C:
线细了,去掉皮多并点

网友D:
你这焊的一言难尽啊。。。。。。小心把锂电池点爆炸啊

严格的说,你这不是点!!!是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焊的一言难尽啊。。。。。。小心把锂电池点爆炸啊

严格的说,你这不是点!!!是烧!!!

没加控制板,自己估摸时间,所以就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再加上个控制板就更好了

主要是这些材料简单易得,晚上回去试试粗大的导电嘴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焊的也太。。。

第一次焊,没有时间控制器,初级一直通电,焊笔对好了闭上眼睛戳下去,能粘住就不错了,控制板要加的,有一个继电器没找到,能否提供个电路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焊的一言难尽啊。。。。。。小心把锂电池点爆炸啊

严格的说,你这不是点!!!是烧!!!

实验中,为了保证安全,还不能拿锂电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电位器的控不要买 垃圾的很

哪种的好,或者有没有现成的电路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细了,去掉皮多并点

没有高温胶带,去了皮不好绝缘,套热缩管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高温胶带,去了皮不好绝缘,套热缩管能行吗

可以啊,做好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E:
2个电位器的控不要买 垃圾的很

哪种的好,可以买?

网友F:
辛辛苦苦弄这个,建议楼主花点钱买块好用的控制板(推荐双脉冲控制)来配合制作,以对得起这些付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辛辛苦苦弄这个,建议楼主花点钱买块好用的控制板(推荐双脉冲控制)来配合制作,以对得起这些付出。

前些年我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加控制板,自己估摸时间,所以就这样子了

没加控制板,手动控制实在是一种危险的行为。

楼主:
昨天买的钢带到了,晚上开始折腾试验,总结了以下几点,欢迎拍砖
1、焊针的材质,试验了几种材质,钨极、黄铜、红铜(我们这么叫,或许有的称为紫铜,我是用单股6平方铜线磨的),红铜效果最好,黄铜的我是基本上焊不住。
2、焊针的形状,针对不通的焊接对象,焊针形状的要求也不一样,焊镍氢的钝一点就行,焊接比较容易,焊18650稍微尖一点,但不能太尖。
3、焊接时的力度,主要还是两只焊笔的均匀力度,一只大一只小不行,力度小的焊不牢甚至焊不住,后来直接把按键线延长放地上用脚踏控制,效果非常好。
4、焊接电流跟焊接时间就更不用说了,变压器绕好了电流也就基本定住了,主要是焊接时间控制,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时间控制器,具体几秒或是零点几秒不好说,电位器调节到时间最短刚好用,反正不到一秒。
5、所用镍带的质量,我是买的镀镍的钢带吧,厚度0.1的宽5mm,这是卖家提供的数据,在不锈钢板上最容易焊接,对以上几点的要求不高,随便怎么焊都很完美很牢固,其次是镍氢电池,最不好焊的是18650,开始怎么也焊不好,后来改为脚踏开关,两只手握焊笔,均匀用力,焊针稍微尖一点,焊接的非常结实,不发黑。
以上是个人一点理解吧,欢迎拍砖

这是往不锈钢板子上焊接,怎么焊都很结实

这是往不锈钢板子上焊接,怎么焊都很结实

改用了脚踏后就比较容易焊了

改用了脚踏后就比较容易焊了

把镍带扯裂了才能撕下来,很结实

把镍带扯裂了才能撕下来,很结实

临时搭建的时间控制器

临时搭建的时间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