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32-1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烧了想重新绕一下请教老师线圈圈数

楼主(2021-04-18):
上海132-1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烧了想重新绕一下请教老师线圈圈数附图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啊

楼主:
原变压器参数

楼主:
再重绕初级只一组220V,次级还按以前的

楼主:
原来的数据

网友A:
你这不是有数据么?初级用0.31mm线,220V圈数:410+64++66+270=810圈;240V圈数:885圈。

网友B:
坏的卖铁芯,买个新的!比自己修合适!当然喜欢自己动手的乐趣除外

楼主:
时间长了没有弄都忘记怎么绕了,再请教您一下,是先初级再次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的卖铁芯,买个新的!比自己修合适!当然喜欢自己动手的乐趣除外

新的有订制吗

网友B:
我是说买一个拆机的,一般60-70元左右。自己绕变压器很多时候线圈在窗口里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买一个拆机的,一般60-70元左右。自己绕变压器很多时候线圈在窗口里放不下

不好找,有输出电压一样对电流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有数据么?初级用0.31mm线,220V圈数:410+64++66+270=810圈;240V圈数:885圈。

您好,输出各组的电流是多少,你能计算出来吗,我榻订制一个,人家说需要各种组电流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输出各组的电流是多少,你能计算出来吗,我榻订制一个,人家说需要各种组电流数据

厂家不是提供了漆包线线径么?还纠结什么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长了没有弄都忘记怎么绕了,再请教您一下,是先初级再次级吧

通常是先初级,依次静电隔离,高压绕组,整流灯丝绕组,其他灯丝绕组。

网友:
按原来的数据恐怕绕不下。

网友C:
原变压器多种电压是为了出口用,自己用只需要保留220V与 240V即可,电流可以根据线径推算出来,已知6Z4灯丝电流为0.6A,其线径为0.51mm,根据线径计算公式,132-1所取系数=0.51/√0.6A=0.66,初级线径0.31mm,(0.31/0.66)^2=0.22A。其他绕组可以类推。另一组灯丝为2.7A。自己绕可以把铁芯适当加大,系数加大到0.7(电流密度2.5A/mm^2)或0.8(电流密度2A/m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不是提供了漆包线线径么?还纠结什么电流。

谢谢拆了有电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变压器多种电压是为了出口用,自己用只需要保留220V与 240V即可,电流可以根据线径推算出来,已知6Z4A灯 ...

谢谢您讲解的很详细领教了

网友:
先绕初级线圈 再做隔离层 然后绕高压线圈 最后是灯丝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