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救救小弟的平板,手点击会乱跳电磁笔却正常!

楼主(2021-04-18):
小弟的酷比魔方平板I7,我发现用手点击屏幕最下面的位置时,会出现如图里的乱跳,点击一下,出现一行,但是用电磁笔却点击哪儿都正常,小弟分析了下,确信自己还有没练成一阳指或者六脉神剑,应该是机器问题,请问会是外屏出现问题了吗?各位老大请帮小弟分析下,谢谢!

楼主:
点击屏幕一下, 最下方一行都会被触摸到,只有屏幕最下面的区域是这个问题

网友A:
1不能充电时使用  2恢复出厂设置或重刷系统   3 换触摸屏 4上述不行如果无价值就不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能充电时使用  2恢复出厂设置或重刷系统   3 换触摸屏 4上述不行如果无价值就不要折腾了

谢谢各位大哥,重刷官方系统就正常了,醉了

网友:
更新系统了吗?我一个中柏  ezpad5se win10平板,用出厂镜像好的,但是不能升级,一升级就漂移,用高版本的直接安装也是漂移,我认为是触控驱动和新系统的兼容问题。

用出厂镜像充电时使用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附近有可控硅调节器导致的  我的平板就是这种问题 拔掉可控硅调光器就好了

网友:
其实恢复出厂设置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