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玩电控机芯

楼主(2021-04-18):
从来没有玩过电控机芯一直是在玩机械机芯,看见闲鱼上有人在卖全新的机器有点心动了。
想玩玩这样的全功能机器,因为是成型的东西这样在设计和制作自己的放音机时可能就更加容易和好看,因为机械机芯不规则性很难制作外壳。
这个全功能电控机芯,正反转任意选择,马达调速,计数数码显示。。看上去非常不错。。图片二十卖家自己制作的裸露录音机。。

网友:
这个估计应该叫轻触机芯,带个电磁铁,电脑选曲的。电控机芯应该有2/3电机那种吧。

网友A:
电控机芯,是磁带机芯中的比较高端的产品了,当年!
现在来看,磁带听的就是一个怀旧了,无论什么设备已经不太重要了,个人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控机芯,是磁带机芯中的比较高端的产品了,当年!
现在来看,磁带听的就是一个怀旧了,无论什么设备已经 ...

完全正确!单纯从听音乐的角度是这样,但如果从玩机器的角度就是另外一种玩法了。。

楼主:
这个带面板且是数字计数器的不便宜,但如果是机械计数器的260块钱。。

网友:
电控机芯大多是低档货连金属飞轮都不是,买机芯不如买机器拆了改造

网友B:
说实在的,对双速电机而且单电机的感觉无爱。未见到电磁铁不敢确定是否电控机芯

网友(2023-06-06):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对双速电机而且单电机的感觉无爱。未见到电磁铁不敢确定是否电控机芯

轻触机芯也有电磁铁,A卡选取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松下语音教学录音机就是完完全全的电控机芯

电控机芯的显著特点就是各功能按键不一定在机芯 ...

哦,可能我理解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松下语音教学录音机就是完完全全的电控机芯

电控机芯的显著特点就是各功能按键不一定在机芯 ...

是的,电控机芯甚至可以用遥控器来操控,轻触机芯必须经过电磁力转换器(电磁铁等),才能用遥控器来操控,当然啦:控制板和遥控接收模组还需合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