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知道这两个接线针的功能吗?谢谢

楼主(2021-04-18):
有朋友知道这两个接线针的功能吗?谢谢,数字功放板

网友:
最好问问卖家或者百度,我英语也不及格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去问卖家好

网友:
第一个是单片机控制接口 通过单片机可以控制音量   第二个好像是某种音频信号的接口  像是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