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电磁炉青春版不加热维修求助

楼主(2021-04-18):
家里的米家电磁炉青春版开机不加热了,开机灯光查故障码是电路板故障。拆开看保险、igbt和整流桥都烧坏了,网上买了换上还是不加热,板子上几个大电容和大电阻量了都有数值,电路板红圈里是焊上去的保险丝,IGBT和整流桥,高手帮忙看看其它地方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啊。

楼主:
帖子一编辑图片就乱了

网友A:
首先测量300伏和18伏的有无。因指示灯亮,所以不用查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测量300伏和18伏的有无。因指示灯亮,所以不用查5伏。

测量了整流桥300v和风扇18v都是正常的

楼主:
另外主板上0.12 0.18 6.8 8uf几个电容容量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动管8050、8550(或别的型号)换新。再不行把4个大电容换了试!

这个电磁炉不便宜啊!去年,买了几个 ...

高手说下哪个是推动管,找了下没找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量了整流桥300v和风扇18v都是正常的

测量分别是整流桥309v   风扇16 v

楼主:
主板上绿色 土黄 灰色三个大电阻分别是2  147  22欧姆

网友A:
春节时修过一台这样的电磁炉。是因烧水溢出造成炸机。更换保险,桥,IGBT后还是不正常。后查出是编码开关受潮所致。拆下放酒精瓶里浸泡10分钟取出彻底晾干。用RX10K档测量。阻值无限大后装机。再开一切正常。

检查一下编码开关吧。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节时修过一台这样的电磁炉。是因烧水溢出造成炸机。更换保险,桥,IGBT后还是不正常。后查出是编码开关受 ...

谢高手,还没排查到编码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动管8050、8550(或别的型号)换新。再不行把4个大电容换了试!

这个电磁炉不便宜啊!去年,买了几个 ...

高手,只找到8050,测量了下应该击穿了,没有找到8550,主板上只有2个三极管一个8050一个cj 78l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个爱好者,业余的。也是象你一样自己修过一些自家的电磁炉!

这个电磁炉电路板看上去和别的普通 ...

谢啦,但是板子上仔细看了只有8050,是很奇怪
板子背面igbt附近找到q2 q6 两个贴片三极管,这两应该就是8050和8550了吧

楼主:
奇怪的是q2是J3Y,q6是Y1,怎么都是npn型的8050?没有85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分别是整流桥309v   风扇16 v

风扇16V?是18V输出电源吗,明显偏低,先确定18V电源是否正常。查电解电容及整流二极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