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几个进口管子,参数不好找;

楼主(2021-04-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sheets/148/7/7233.pdf

2C50暂时没查到

6C19n-B 等于国产6C19

网友:
7233怎么玩呀手上也有一对这个管子

网友:
2C50看起来做推动管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2C50怎么玩,求赐教

2C50是一种旁热式阴低放大因素低功率双三极管,专门设计用于伺服放大器的“探测器”电路。
电参数特性:
灯丝电压(交流或直流)       12.6V
灯丝电流                    0.3A
灯丝与阴极电位差           ±100V
额定值-绝对最大特性测量值:
峰值反向板电压            900V
峰值正向极板电压          800V
DC电压特性——A1类放大器;(每个单元)
屏极电压                  200V
栅极偏置电压              -11V
放大系数                   10
板极电阻                  3450欧
跨导一次                  2900μmhos  (微莫)
屏极电流                  18ma
屏极电流输出= 28伏(近似值)0.5ma

该管的放大因数较低,只能用于多级电压放大的前级避免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