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1单片机制作正弦波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1-04-18):
使用STC12C5A60S2制作了一个正弦波信号发生器,实验了一下基本上是可以产生任意波形的,使用12MHZ晶振,R2R电阻串实现DAC转换!不好的地方是频率太低,波形也不是那么完美,最高能产生10KHZ的正弦波!

网友A:
赞,爱因斯坦做的第1个小椅子也是丑陋的。

网友B:
非常好!
还可以试试查表的方式去驱动STC内置的PWM部件,那就ADC和R2R都不用了。

网友C:
别说正弦波了,方波频率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爱因斯坦做的第1个小椅子也是丑陋的。

要达到实用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
还可以试试查表的方式去驱动STC内置的PWM部件,那就ADC和R2R都不用了。

PWM也可以额,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说正弦波了,方波频率都不高

方波的话应该能产生100KHZ的信号

网友D:
你这个方式,cpu得不停的刷新。这个东西单独做出模块,可行。
但是,如果再想,同步输出方波脉冲,输出的就不均匀了,是吧

许老师的LCR就是用的PWM输出,强力滤波后,变成了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方式,cpu得不停的刷新。这个东西单独做出模块,可行。
但是,如果再想,同步输出方波脉冲,输出的 ...

不是很明白,是同时输出方波吗?我搞的可以转换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但是不是同时输出,同时的话速度不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是同时输出方波吗?我搞的可以转换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但是不是同时输出,同时的 ...

您这个原理,是不是用P口输出,查表法的数据值?
我的意思,是在另外一个P口,同步输出这个正弦信号的0,90,180,270方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原理,是不是用P口输出,查表法的数据值?
我的意思,是在另外一个P口,同步输出这个正弦信号的0, ...

对的查表法P口输出,要另外一个P口输出的话速度降低了

网友C:
要用定时器中断更新输出,波形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定时器中断更新输出,波形才会好点

一样的,和ADC和数组大小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和ADC和数组大小有关

怎么会一样呢,定时中断能保持输出是固定间隔, 不是软件延时可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一样呢,定时中断能保持输出是固定间隔, 不是软件延时可比的

这个波形就是定时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