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点焊机!

楼主(2021-04-18):
看了一些坛友的帖子,自制点焊机的,几乎都是采用微波炉的磁饱和变压器改制的,还常常有人对效果不是很满意,为什么没有人利用现成的自耦变压器改装呢?以前早期的很多稳压器,调压器,采用的都是环形变压器,1000w,2000W,3000W,5000W,甚至更大的都有,很多都处于闲置状态,往往还在那里吃灰,采用的还都是纯铜线绕制,但是没有次级,用它改装,只需要加绕几圈次级就成。就没有人愿意去尝试过吗?
自己的一点想法,说的不对,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
就是呀,我也没搞明白这个问题,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我猜是经济性方面原因吧!

网友:
谁说没有,电动车论坛制作的很多是环牛、方牛的,微波炉变压器只是易得、小巧而已。想焊给力的还是得大功率变压器。

看看我折腾的这个方变压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80151&extra=

网友:
自偶变压器哪里有微波炉变压器便宜啊,同样功率,微波炉变压器应该是最便宜的了

网友A:
自耦的没有隔离   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耦的没有隔离   不安全

    认真看完原帖再回复,原帖是说利用功率大的自耦变压器改制,增加次级,初次级还是隔离的。

网友:
主要原因是电磁炉变压器体积小功率大,一般电磁炉变压器最小也得千瓦以上吧,普通变压器一千瓦以上体积应该大多了。

网友:
心血来潮,前几年绕了个点焊机,在吃灰。

网友B:
自耦变压器改后的实际功率远低于原来的标称功率,我改的有独立次级的隔离变压器实际功率不到标称功率的30%,你打算改点焊机可以考虑用两个3KVA的芯子并在一起穿线试试,它的优点就是窗口很大,穿线太方便。最大的缺点就是体积重量也大,浪费材料。

网友:
非晶合金的变压器有人知道吗?
听说流弊的很

网友:
非晶合金的变压器是高频变压器,用这理不合适

网友C:
用高倍率电池和法拉电容的好吧,变压器的太重太大了。

网友:
环形铁芯饱和电流很大

网友D:
自耦变压器的功率做成输入输出隔离的变压器,功率要缩小八倍左右。

网友:
就是为了点焊几节电池,不是经常用的根本没有必要做那个东西。

网友:
家里也做过一个,一年用不了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高倍率电池和法拉电容的好吧,变压器的太重太大了。

低压大电流,控制就是个难题。不然的话,弄个100安时的铁锂,搞他10并8并的,能不牛逼?

网友(2022-11-05):
      环牛做点焊机挺好的,只是这次级绕的根本不能体现环牛的优越性

网友(2024-03-08):
引用 网友D:
自耦变压器的功率做成输入输出隔离的变压器,功率要缩小八倍左右。

完全不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耦变压器改后的实际功率远低于原来的标称功率,我改的有独立次级的隔离变压器实际功率不到标称功率的30% ...

自耦变压器改为双圈变压器后,功率是原来的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耦变压器改为双圈变压器后,功率是原来的50%左右。

我太保守了,把3000W的当1000W改的。

网友:
   啥上面拆的铁芯不重要,关键是截面和窗口,还有饱和磁感应强度,火烧法拆的铁芯别要,退火了饱和磁感应强度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