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过程中可以换档吗?

楼主(2021-04-19):
47型表,在测电压/电流时,发现量限过高或过低,就不脱离电路直接把旋钮拨到其他位置上,会不会损坏万用表?或者弄坏被测电路?

网友A:
表笔拿下来很费劲吗???

网友:
一般的低压电路问题不大,不过还是不推荐这样的习惯……

网友:
好像我一直是这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笔拿下来很费劲吗???

家里的电压力锅煮饭过程中有时会连续继电器“咔嗒”,大概每秒2次,今早用万用表监测继电器驱动管基极电压,显示吸合时0.7v,释放时0v,当时用的2.5 v,为了观察到更明显的表示就直接拨到1v档,然后意识到会不会损害万用表?所以请问大佬来了。

网友:
保证会损坏万用表  , 测量过程不换档位  ,  说明书上都有  , 这个最好养成习惯  ,测量电阻换没事 , 测量电压换就很危险   ,良好的习惯是  ,不换 档位

网友:
不超量程问题不大

网友:
万用表的档位设计,直流和交流的高压档靠在一起的意义,我猜测就是为了测量时切换档位用的
比如交流测量,发现是个直流,然后咔咔咔调到直流

楼主:
今天是由2.5v在线状态拨到1v来观察0.7v电压,对于这2个档位可能没事,就是担心拨动过程中的“悬空”状态会不会损坏标头~因为表头满偏电流不到50微安~很脆弱的。

网友:
要养成好习惯,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网友B:
电压档分压电阻与表头是串联的,悬空的时候是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档分压电阻与表头是串联的,悬空的时候是断路的。

如此说来还没啥事,设计上在表头并有正反2个2极管,当电压高于2极管死区电压时分流避免烧毁~但是在线换档还是可能烧毁某些电阻,属于危险动作。

网友:
一般不要这样做

网友:
严重违反操作规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的电压力锅煮饭过程中有时会连续继电器“咔嗒”,大概每秒2次,今早用万用表监测继电器驱动管基极 ...

电压力锅。电饭锅有时某温度下就是间断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