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2P3机壳做1.2V中波机

楼主(2021-04-19):
注意到2P3机壳开发出了许多不同电路板的套件,有场管套件,IC版套件,全锗管套件,调频版套件、直放机套件等等。就是缺少一款低压版的套件。哪位高手给设计开发一下,使用一节1.2V的5号镍氢电池供电性能较好的中波机。届时我必选购,想再圆一个低压梦!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鹰743,电路不错。最近花150买了一个几乎全新的,还在路上。
把这个电路第一中周改成双调节的不知道可 ...

这个没试过,我准备把前面的改成 单管再生,只保留其低放部份.

网友A:
为什么想要低压?这个很难理解呢。

网友:
这属于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想要低压?这个很难理解呢。

基本上是纯玩,也许是圆童年的梦。
去年我以80元的价格卖掉了一个800欧的耳机。当年买来的时候好像只花了2.12元。当时我也在想买主为什么要买?做矿机或者单管机,不如用这80元买个成品了,收听效果还好。
低压收音机在过去是一种新技术,现在可能没有多大的实用性。但低压收音机也可以追求在低压下性能,就像矿机在不用电的情况下追求最好的收听效果一样。

网友B:
玩3.7V吧,小体积大容量锂电不香吗?

网友:
用山鹰743改,很容易的,比较头痛的是输入输出变压器比较难搞,买不到成品,不会绕.

网友:
您看看这个1.5V的可以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12693&extra=

网友A:
淘宝套件机 中夏921 就是1.5V的低压机,在1.2V的时候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3.7V吧,小体积大容量锂电不香吗?

使用锂电池的收音机已经有了3台,新鲜感已过!

楼主:
山鹰743,电路不错。最近花150买了一个几乎全新的,还在路上。
把这个电路第一中周改成双调节的不知道可行否?

楼主:
这个电路图前半部分是《低电压晶体管电路》书里的,30多年前阅读过。低压直放机估计性能不会很好!个人感觉像山鹰743电路基本不错,或采用放大倍数大的硅管,可能的话用几只低噪音场管,不知道双调中周能否使用在低压机里?另外要是做成低压调频机,可以考虑使用TA77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套件机 中夏921 就是1.5V的低压机,在1.2V的时候可以工作。

这个收音机成品,90年代在上海南京西路花18.5元买过一台。感觉一般,特别是灵敏度不太好,收台不多。可以用1.2V的充电电池供电。我手头有一台兰陵X-109不错,用1.2V供电灵敏度不次于MS200

网友C:
有没有想过1.5V机器在电池用旧后维持1.2V使用,那么1.2V的电池用了段时间,会低到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想过1.5V机器在电池用旧后维持1.2V使用,那么1.2V的电池用了段时间,会低到多少?

山鹰743我试过单只1号电池,1.05V仍可以工作,用到电池锌皮已穿孔,我用蜡封住,仍可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鹰743我试过单只1号电池,1.05V仍可以工作,用到电池锌皮已穿孔,我用蜡封住,仍可继续用.:lo ...

过去市售的1.5V机一般可以用到1.0V左右。现在用充电电池了,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想过1.5V机器在电池用旧后维持1.2V使用,那么1.2V的电池用了段时间,会低到多少?

充电电池,一旦电压降低到额定电压以下,基本电量就很有限了,迅速衰减下去,纠结这个基本没有意义了。
像这类1.5V收音机,如果用德生那种5号转1号的转接筒,把两颗5号电池设置成串联模式安装到收音机上,接收效果会迅速提升。

网友:
这个类似搞科研项目,没有困难,要创造困难。现在3.7v电池不香吗?

网友:
1.2伏的充电电池,一般就是镍氢或镍铬电池,放电终至电压0.9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镍氢电池的收音机比1.5V干电池的好做,因为干电池的电压范围是1.65~0.9,镍氢电池的电压范围是1.45~1.0 ...

我比较不看好三极管检波电路,它常用于只有一级中放的低端机,以弥补增益的不足。简化了电路,检波失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想过1.5V机器在电池用旧后维持1.2V使用,那么1.2V的电池用了段时间,会低到多少?

1.2V的镍氢电池实际上放电特性要比干电池好,体现在放电曲线比较平缓,普通干电池的放电曲线不平缓,电压到了1.0V还有不少点(所以用完的干电池给遥控器用还能用很久),所以电路上比较难设计。
镍氢电池充满在1.4V左右,但是1.4V维持的放电时间比较短,很快到1.2V,所以标称都是1.2V,然后在1.2V上可以维持很长的放电时间,基本到电量用尽,电压跌落到1.1V左右时基本已经快没电了,所以当1.2V设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V低压供电的收音机大多是一级中放(老古董机型所用晶体管参数与现型号相差较大),这是合理的,目前收 ...

后期的1.5V机,确实好多使用一级中放加三极管检波电路。我的理解是厂家简化电路降低成本之选,也许理解的不对。两级中放除了增益高之外,还有更好的选择性,用二极管检波,波形会更好一些。

网友F:
山鹰牌收音机  我上班购买的第一台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山鹰牌收音机  我上班购买的第一台收音机。

我的第一台1.5V机是昆仑6管,两级中放,倍压检波,带来复电路。灵敏度还好,音质一般。
现在这么上不了照片了???

网友(2022-02-14):
麻烦哪位大佬  分享一份 2P3的 PCB电路板 打板文件 及制作资料  谢谢  31055080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