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购入开关电源,带载能力不足是先天设计问题

楼主(2021-04-19):
*宝购入开关电源,带不起775电机手电钻,这几天捣鼓检查,发现板子是正常的,带载能力不足是先天设计问题,冲击电流导致保护。原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33848&extra=

网友A:
启动电机应该使用限流降低电压保护的开关电源,而不是用这种超流就断电保护电源。

网友B:
是不是775电机的启动电流大超过了保护电流?

网友:
超过了额定电流,能够保护而不损坏,是正常水平吧。
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C:
电机类负载,启动电流大,应选更大电流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775电机的启动电流大超过了保护电流?

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类负载,启动电流大,应选更大电流的电源。

谢谢指导,一些标称6-7A的电源带不动,反而小的带动了,主要是保护问题

网友D:
可能买小了,启动电流不够,电源过流保护了。卖大一点的或几个隔离好再并起来用。
这种小电流电源有调速器器最好,输出加大电容也可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机应该使用限流降低电压保护的开关电源,而不是用这种超流就断电保护电源。

是的,这个需要注意的

网友E:
起动电流大,超过电源实际上限不保护电源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买小了,启动电流不够,电源过流保护了。卖大一点的或几个隔离好再并起来用。
这种小电流电源有调速器 ...

电源过流保护了,看样子是设计问题,严格保护,稍微过流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动电流大,超过电源实际上限不保护电源就挂了。

是这个问题

网友F:
有保护的电源,说明设计是完善的;只是不适应你的775而已……

网友G:
775电机的启动电流大约在10A左右。空载也得1-2A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保护的电源,说明设计是完善的;只是不适应你的775而已……

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775电机的启动电流大约在10A左右。空载也得1-2A之间。

谢谢,如此大启动电流,肯定保护了

网友:
这个可以调节过在保护的延时得到解决还有个简单的办法可以

网友(2021-05-23):
输出端加一大电感➕一大容量电解就可以

网友:
如果启动起来正常,那就在电源的输出上多加几个大容量电容

网友(2021-06-24):
加个调速电路,启动的时候,转速小。然后你可以再调快。

网友:
你用手把电机扭钻再通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