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25单端电源电路设计

楼主(2021-04-19):
各位前辈,我有一只电源变压器,次级有一组540-0-540高压,有三组6.3灯丝电压(两组串联得到12.6伏电压供FU25灯丝,一组供6J8P),没有5伏灯丝绕组。现已搭建一个平台,电路已选好(前不久用此电路成功制作一部807单端,声音很好),功放管选用FU25,用866两只全波整流(为866准备了2.5-0-2.5/5A的灯丝牛)现在主要问题是电源牛高压太高(虽然866整流电路是电感输入式,似乎可以降一些电压,整流后加上负载估计电压也高),在此电路上如何改进优化,满足FU25单端指标要求。

网友A:
不好弄啊,只有拆掉后,把次级高压绕组用绕线机反转,拆下**圈数来满足要求了。

网友B:
      FU-25就是807的12.5V版本,该管手册上屏压应用值为600V。807甲乙2类功放屏压典型应用值700V,飞跃150扩音机807屏帽电压640V。甲类单端由于屏流固定,不利于电子管散热,以及工作点的关系电压相对要低些。不过工作在500V 还是没有问题。如果嫌电压高可以试试半波整流,两级滤波,866管压降小,要考虑用普通真空管代替。另外还可以考虑用分压电路,这就需要大功率电阻,但优于降压电路。

网友:
540的交流最好用真空管整流,汞管或晶体管都有过压的可能。

网友:
高压太高,拆掉重绕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楼主:
现在买一个像样一点的电源变压器很贵啊!我是手里有什么尽量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弄啊,只有拆掉后,把次级高压绕组用绕线机反转,拆下**圈数来满足要求了。

这个老电牛恐怕不好拆,弄不好把电牛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25就是807的12.5V版本,该管手册上屏压应用值为600V。807甲乙2类功放屏压典型应用值700V,飞跃150 ...

866半波整流到时电路简单,只是电流恐怕跟不上,交流声估计也很大啊!其实原来这个牛是有350-0-350绕组,我测着不通,估计里面断路了。要是用这组电压就没有问题了。不行就用540-0-540,单边电压,我量了是0-270,晶体管桥式整流后,866单只缓冲

楼主:
540这样的高压,适合哪种功放管?211?FU5?估计又不够。还是想办法降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老电牛恐怕不好拆,弄不好把电牛废了

没有不好拆的,开始用去漆剂涂铁芯,然后用小刷子刷去漆,全部干净后,再想办法加热到50度左右,或高一点也没有关系,这样铁芯就很好拆了。先用西瓜刀切一片,再用废钢锯条掰断,顶出一片,等老虎钳可以夹住顶出的那片就利用杠杆原理,把这一片弄出来了,其它片就好办了,用薄的东西撬开,一片片就都出来了,第一片肯定是扔了,没有关系,缺少一片没有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866半波整流到时电路简单,只是电流恐怕跟不上,交流声估计也很大啊!其实原来这个牛是有350-0-350绕组 ...

350绕组好像电流不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绕组好像电流不够用的。

谢谢您! 第一次拆老牛,我现在想看看能不能在电路上做些文章,把这个高压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第一次拆老牛,我现在想看看能不能在电路上做些文章,把这个高压用起来

  电压高,电流就会小,相应的输出牛阻抗也高,你有现成的输出牛还可以。

网友C:
搞不明白为啥要拆呢?
LC滤波理论值是:540X0.9=486V,做单端电压正合适!
实际整流滤波电压值会比理论值低一些,可以在LC前面加个小容量电容,变成CLC滤波,调整得到合适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明白为啥要拆呢?
LC滤波理论值是:540X0.9=486V,做单端电压正合适!
实际整流滤波电压值会比理论值 ...

这个电路整流滤波是采用两只866全波-低扼流圈-4U电容再加一级CRC滤波,您看可否?我就是觉得次高压可能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你那么高的电压适合做单端?除了大功率发射管,有几个GT束射管做单端的时候电压超过400V的?更何况 ...

怪我没认真想FU25屏耗和供电电压的问题
我本人做过12E1单端,电路是隔壁坛红山老猫版主那个电路,和几位本地朋友分享试听过,还是挺不错的。不过,我个人想试试这个管子的三极管接法单端,自偏压供电电压大概在这个电压范围,我把FU25也想得差不多了。抱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整流滤波是采用两只866全波-低扼流圈-4U电容再加一级CRC滤波,您看可否?我就是觉得次高压可能会 ...

对您的866整流,我本人持保留态度。
866汞整流需要特殊的灯丝电压,功耗也很大。如果管子闲置时间长了,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预热。正常开机也是需要高低压分开开机,我自己觉得用在FU25单端上不是很合适。
您不妨试试5Z3P整流+LC滤波,看看在假负载电流150ma时的电压值,再决定加RC滤波调整至合适的电压。如果R上压降超过30V的话,这样的整流滤波电路还不是很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您的866整流,我本人持保留态度。
866汞整流需要特殊的灯丝电压,功耗也很大。如果管子闲置时间长了,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与帮助。几年前用150扩音机改制了一台单端,保留了原机的866整流电路,高压用的是原机电牛的330伏,功放级用的是FU25,配了两只3.5K的输出牛,出声了,声音还可以。近期还想制作一部,但手里的这只电牛高压有些偏高,昨天已经将各管灯丝焊好(866我单配了一只灯丝牛)开机预热灯丝,还好,一切正常。866管我预热了1个小时(管子存放了很长时间)管内汞气化的很好,管壁温度80多度。下一步制作整流滤波部分,看看整流出来不加负载电压有多大,反正也算是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你那么高的电压适合做单端?除了大功率发射管,有几个GT束射管做单端的时候电压超过400V的?更何况 ...

看来我还是得想办法降压,同时还得兼顾电流。我先搭起来看看,如果参数差距太大,只能换电牛了(主要是手里有一个这样的电牛和几只闲置的FU25管子以及一些闲散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是得想办法降压,同时还得兼顾电流。我先搭起来看看,如果参数差距太大,只能换电牛了(主要是手 ...

支持先搭地摊电路试试!
5Z3P的压降是比较大的,再加LC滤波是降压滤波,先估算一下需要多大的假负载电阻,再接入电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