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1-04-19):
红圈里的是二极管吗,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
应该是2ck44,如果说错了我也不会负任何责任

网友:
有部分国产二极管就是这样封装的

网友:
可能是二极管或稳压管,以前我拆过一台老鸡,一只2CB二极管就是这样的外形

网友:
药片二极管,大部分为2CK类开关管,小部分为小电流低稳压二极管。

网友:
那个位置咋像变容管呢

网友:
估计是 2CC 类变容二极管。

网友:
老式国产二极管大部都是硅管就是这样封装的。

网友:
一些老二极管是这样子封装的

网友:
零件下面的白漆 印刷的不就是二极管的符号 !

网友:
我有几只外形差不多的这种二极管

网友:
在分立原件的黑白电视机里面常见,你不发我都忘记了

网友:
老的变容二极管 印刷版的打着型号 就是具体型号看不清

网友:
芝麻管,以前都是这么叫的。

网友:
就是一只硅二极管,可用任何的小功率的硅二极管代替,也可以用硅小功率管三极管的一个PN结代替。

网友:
陶瓷封装的高频二极管。

网友:
好像是相当于两个串联的硅二极管

网友:
就是硅二极管

网友:
70年代一段时期,收音机中常用2CB类型的二极管正向压降之稳压功能,给变频和中放级的基极偏置稳压。仔细去看PCB它的前面有一个限流电阻,跟它并联还有一个电容去耦的。

网友:
我还有几个这样的三极管

网友:
                二极管,拆过一些,用不上,扔掉了

网友:
收音机中常用2只这样的二极管串联做稳压用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我也觉得是2CC类似FV1043保持频率稳定。

网友:
盲人摸象贴,每位说得都对

网友:
海燕3602电路板上有个形状一模一样的二极管,上面标的2CB2A

网友:
每位说得都对

网友:
硅基准电压二极管2CB2A或2CB2B;在收音机上使用的稳压一般在1.2V~1.4V之间的多。
混合类二极管(含基准电压二极管).png

网络资料是补偿二极管:

俩IN4148串联代用即可。

网友:
安全起见,可用1个IN4148或类似硅二极管代用看看,如不正常工作,用2个同向串联,还不正常工作,用3个串联。再不行,用一个6V左右的稳压管代换

网友:
电路上如果和二极管连着震荡电感大概就是变容

网友:
收音机里用过

网友:
老式的变容二极管 这种封装比较少见

网友:
二极管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