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开关

楼主(2021-04-19):
求购一个能用的索尼双卡录音机电路板上的录音开关,因为我的录音机磁带运行正常,但是就是不发声,收音部分却有声音,他们说很有可能是录音开关坏了。我的录音机型号是CFS-W600

网友A:
焊下来,拆开重新修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下来,拆开重新修理一下

谢谢!怎么修理录音开关?

楼主:
谢谢!怎么处理一下就可再使用?

网友:
心细胆大,拆开一看就明白。也可以不拆,喷清洁剂或酒精,多搬动几次开关,估计这样清洗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开关长约6厘米,宽约7毫米,高约9毫米,这就是索尼双卡录音机上的录音开关吧?请回复。这个开关大约有30个脚吧。

网友:
根本买不到只能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