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500A这种情况正常吗

楼主(2021-04-19):
平放时指针归零,立放时指针不归零

楼主:
这是啥情况,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啥情况,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表头平衡调整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fromuid=59464

网友:
一般是平放使用的。表盘上有平放的符号。
即使立放,也不该偏差太多,肯定表头的机械部分有问题了。
调整轴尖与座的距离;调整指针平衡。

网友:
这应该是表头平衡差得太远了

网友:
表头平衡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水平不行先这么用着吧

网友:
表头平衡差太多了,应该调一下平衡,各个方向都不超出一小格才算是合格。

网友:
表针平衡不好。

有那个手艺,就自己调整一下,没那个手艺,也不想学它,就凑合用。

水平使用,基本不影响使用及其精度。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跟我的一样,用焊锡调一下平衡就好多了,使表倾斜约45度,表针成水平状态时候针头针尾在同一水平线上就行了!然后再让表针成竖直方向在调整一下就基本上可以了!

楼主:
哪位师傅有这块表的图纸

楼主:
与500B的图纸严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