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OLED怎样显示波形?

楼主(2021-04-19):
今天想使用OLED搞示波器,使用51单片机编写程序时遇到一个难题,OLED液晶屏一次性都是显示8个点,用来搞字符还是比较简单的,可是用来显示波形却有些麻烦!弄了半天还是无法解决,X轴128个,Y轴是8页,每页8个像素,共64个像素,现在使用ADC转换电压不知道如何转成Y轴坐标值!因为不是单个像素!

补充内容 (2021-4-21 15:50):
问题解决了,使用63/8取整数(页数),63%8余数(0-7亮点)刚好!

补充内容 (2021-4-21 15:58):
https://b23.tv/5gBEIU

补充内容 (2021-4-21 16:03):
问题解决了,使用0-63/8取整数(页数),0-63%8余数(0-7亮点)刚好!

网友A:
自学过几天51,感觉51单片机不能做示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学过几天51,感觉51单片机不能做示波器吧

可以,但是频率很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频率很低

是不是音乐频谱显示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频率很低

建立页面数据的数组,就是通常说的缓存,改这个数组内容就行。
给你微雪的例程参考一下。
#define xDot 128
#define yDot 64
unsigned char buffer[xDot*yDot/8];

void SetPixel(char x, int y)
{
    if(x<xDot&&y<yDot)  buffer[x/8+y*xDot/8]&=~(0x80>>x%8) ;

  }
void DrawXline(int start,int end, byte x)
  {
    for(int i=start;i<=end;i++)
    {
      SetPixel(x,i);
      }
  }
   void DrawYline(byte start,byte end,  byte y)
  {
    for(int i=start;i<=end;i++)
    {
      SetPixel(i,y);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音乐频谱显示用的

我现在是搞显示波形用的

网友C:
1页8行,一次刷新一页,做是可以做,要先保存

这种小屏显示啥波形啊, 换彩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屏显示啥波形啊, 换彩屏吧

彩屏51速度太慢了,刷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立页面数据的数组,就是通常说的缓存,改这个数组内容就行。
给你微雪的例程参考一下。
#define xD ...

看不懂啊,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彩屏51速度太慢了,刷不动

既然想玩复杂的功能,那就换stm32啊,为什么非要在51泥潭打滚? 如果简单的功能用51还能理解,这根筋,哎

32有完善的中断,还有DMA,  其它如高主频啊(H7系列可以高达480MHz),高效的3级流水线,大的flash和内存, 丰富的片上外设。。。,不亲自试试是不知道有多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想玩复杂的恭喜,那就换stm32啊,为什么非要在51泥潭打滚? 如果简单的功能用51还能理解,这根筋, ...

看STM32代码有些头大,太长了!

网友:
你用的51,内存太小了处理起来繁琐点,你可以把显示区域看成128*8的unsigned char二维数组,ADC的值/8对应数组列索引,ADC的值%8就是在这个字节的第几位。每采样数组一个行地址加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STM32代码有些头大,太长了!

砍柴不误磨刀功,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不会吃亏的, 51能学会,没理由32学不会

当你发现现有的单片机无法满足你的要求时,就应该升级一下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砍柴不误磨刀功,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不会吃亏的, 51能学会,没理由32学不会

当你发现现有的单片 ...

在看看了,我都入门STM32了,可是懒的去学了

网友:
参考一下 制作STC8A8K64S4A12单片机示波器 http:// w w w.51hei.com/bbs/dpj-196638-1.html     (没权限发链接,请把w w w换成www)

网友:
这个是个算法问题与片子规格关系不大,具体就是确定在一个阵列中的具体位置,将那个阵列完全画完后一次写入就是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使用0-63/8取整数(页数),0-63%8余数(0-7亮点)刚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使用0-63/8取整数(页数),0-63%8余数(0-7亮点)刚好!

注意与屏的扫描方向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与屏的扫描方向有关系

这些都搞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呢?。。。。

一楼有视频地址,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