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音频信号控制功放电源开关

楼主(2021-04-20):
背景:学校打铃系统坏了,在网上找了一个自动铃声的软件。电脑定时输出音乐,驱动功放播放实现打铃,效果不错。不过功放电源长期开着。浪费电不说,对功放也不好,音箱也有电流声。就想着如果有一个设备,电脑输出音频时,就自动打开功放电源。电脑停止播放后一段时间自动断开功放电源。在网上找了一圈,这方面的电路也有,但电路一般都比较复杂。我手里元件也不齐。于是就想到用自己手里现有的CD4011门电路自己制作一个。

原理:当电脑有输出音频信号时,经10U的电容耦合至9013,9013导通,cd40111256脚低电平,34脚高电平,经二极管整流后给33U的电容充电,并让89脚得到高电平,让10输出低电平,12,13低电平,11脚输出高电平,经20K电阻限流驱动9013导通。让继电器吸合。无音频信号时,则反之。

电路图: 本电路未画出继电器。

实物图:

说明:电源为12V的。取自电脑内部的12V线路。5K和100K的电阻用于调整9013的静态工作点,也调整了灵敏度。680K的电阻为放电电阻,与33U的电容组成时控。控制无音频信号后电平翻转时间,电阻越大,延时越长,电容越大也是延时越长,但充电时也有延时。最后面的4001为消继电器电感危害。33U电容消继电器抖动。

本电路原理简单,元件很少(仅14个)材料便宜,安装调试简单,也适合新手制作。

欢迎大家讨论指正。

网友A:
用双音频解码芯片,电话拨号的芯片,可以减少误操作。

网友:
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B:
用电脑打铃好像不是很节能把,可以定制OTP音乐芯片,才2元不到,
也能把这个电路和OTP芯片,RTC、MCU都做一起,哈哈。完了就是一个成品的打铃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音频解码芯片,电话拨号的芯片,可以减少误操作。

电路应该就比这个复杂不少吧。相应制作麻烦些。我这个简单实用。经试用一学期,稳定可靠。实际这个电路安装在一个大的插线板上,继电器控制和插线板上的开关是并联的。平时开关断开。由电路控制电源。特殊情况下可以按下电源开关强制接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靠性无法验证

经试用一学期,稳定可靠。实际这个电路安装在一个大的插线板上,继电器控制和插线板上的开关是并联的。平时开关断开。由电路控制电源。特殊情况下可以按下电源开关强制接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脑打铃好像不是很节能把,可以定制OTP音乐芯片,才2元不到,
也能把这个电路和OTP芯片,RTC、MCU都做 ...

用一个笔计本,也很节能,功能强大,设置也很方便。

网友D:
智能定时插座+ 延迟开关+电铃 。 不需要电脑。 每个定时插座16块钱=18个开关点。 延迟开关14块钱一个带多个电铃。,再来一个质量好点的线性电源,15块。

也就是45块钱,省了一个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智能定时插座+ 延迟开关+电铃 。 不需要电脑。 每个定时插座16块钱=18个开关点。 延迟开关14块钱一个带多个 ...

现在只是电铃声的学校少了,铃声也要人性化哦。如果要省电脑的话。这电路接旧手机的音频输出也可以。手机有闹铃功能,还可以换个性化的铃声。与学校的广播系统一起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是电铃声的学校少了,铃声也要人性化哦。如果要省电脑的话。这电路接旧手机的音频输出也可以。手机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29块,省一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