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柯达车机故障

楼主(2021-04-20):
偶得一斯柯达车机,导航带倒车视频的车机。说是坏了更换下来的,回家接电试机,开机正常。收音机正常;蓝牙正常连接;DVD能进出碟片,就是不读碟,检查发现是碟片不转,经过多次试验,偶尔读碟,只是读碟时间太短,不能正确读取,出现“碟片错误”提示。
车机如图:
我把DVD机芯拆出来,想检查一下是哪里的问题,由于机芯排线短,只能放在车机的框上进行检查。
在检查时,不小心,DVD机芯跌落进车机里面了
车机黑屏。尝试开机,无果
这是车机里面的图片
经过检查,发现机车芯片温热,稳压块7533烫手,如图
红框内是稳压块,紫色框内是芯片(应该是)。经过测量,绿框内的两个电容两端正反电阻都是10欧姆左右,焊下来测量过正常;稳压块的1、3脚端的正反电阻也在10欧姆左右。怀疑是芯片损坏。

楼主:
请各位大神给指点指点

网友A:
测量有短路,就拆下来或断开线路板铜箔测量

网友:
楼主流弊,不读碟的话一般会认为激光头有问题,真的会是芯片问题?

网友B:
关键是那个U4三端稳压块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达不到原标称电压,首先考虑替换还不行先考虑并联上的电容是否有击穿漏电电容正常那只能考虑芯片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那个U4三端稳压块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达不到原标称电压,首先考虑替换还不行先考虑并联上的电容是否有 ...

好的,等会回去就按你说的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有短路,就拆下来或断开线路板铜箔测量

好的,回去看看。

网友:
天要亡你,你还修什么,直接通上220V点看一阵烟花算了。

网友C:
短路烧了,修好难,这种铁壳的叠放至少要垫张硬纸啊。

网友D:
一般不读碟,是传送带的问题,你拆什么芯片有可能问题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烧了,修好难,这种铁壳的叠放至少要垫张硬纸啊。

谁说不是呢 这次长记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读碟,是传送带的问题,你拆什么芯片有可能问题加大。。。

这不是正在查看是哪里的问题唻,结果...悲剧了

网友:
交易板块卖了吧,和某些人学学未通电试机不知好坏售出不包等等等等

楼主:
大家好,我按照 twsg 老师的方法,把这个车机电路板,采取断开线路板铜箔的方法重新检测了一下,发现芯片周围没有短路的零配件。可否断定就是芯片挂了呢?若是如此的话,是否买个新的芯片换上去就OK了呢?望指点

网友E:
直觉告诉我:修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觉告诉我:修不好了……

网友F:
看来是硬故障了,高倍放大镜把怀疑有问题的线路及焊点逐个检查,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如不能再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是硬故障了,高倍放大镜把怀疑有问题的线路及焊点逐个检查,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如不能再查

本来能正常开机的,就是 DVD 光驱掉入车机内部后才出现的这个故障,怀疑是短路一起的故障。真是找了一个不愉快

网友(2021-08-21):
楼主你的车机修好了吗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车机,有空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车机有空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 一样的车机。有空一起交流。

网友:
车机修好了吗

楼主:
自打那开始就束之高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