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ace的短路点追踪仪

楼主(2021-04-20):
在电器维修中,随着当前贴片电容的广泛使用,出现电容短路的现象会越来越多,而寻找短路点,找出哪一只元件(贴片电容)呈短路性损坏,这种需求将越来越迫切。我曾多次遇到过这种故障,因为缺乏趁手的工具和好的检测手段,费了不少时间才最终找到故障点。为此,一直抱有自制短路点追踪仪的兴趣。

模拟电路大师Robert A. Peace在他的《模拟电路故障诊断》一书中,给出一个短路点追踪仪的自制电路图。电路并不复杂,其原理是用外接的电流源加至待测的路径上,追踪仪测出路径上某一段的压降,送往v/f转换电路,然后驱动喇叭发声。通过声音的音调高低变化,能知道检测点距离短路点的远近。据说用熟悉后,找到短路点的速度奇快。

这些天有时间,于是进行试制。目前遇到了一些问题,还在试验中。先上peace书上相关内容和电路图,见附件。

ps:本坛hgjdwx曾发过一个帖子,介绍他查找短路点的实用方法。即是用四位半数字表检测电压,配合指针表x1档灌出电流,通过数字表显示的铜箔压降大小,来判断测试点离短路点的远近,以此进行追踪。他这个帖是本坛少有的技术性、经验性兼具的好帖子,不知何故,这个帖子不好找(被放到存档区里),而且不允许收藏。

网友:
我一般用的方法和您提到的第二种类似。对于明确存在短路的板子,我一般是把可调电源设置到0.1V 限流50或者100mA,然后把电源的两个输出直接夹在表笔前面,万用表放在mV档,然后就可以快速在PCB上定位短路区域。越接近短路区域读出的电压越小,算是准四线低阻测量。

网友A:
直接买一个红外成像仪,修电脑主板的都这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一个红外成像仪,修电脑主板的都这样干。

对,这个快 ,但成本高啊,好几千大洋的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这才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支持楼主搞出成品机

1、烧鸡大法确实是第三方商业维修的常用方法,
个人认为:适合欧姆级的短路零件,而不少大短是毫欧级的,几毫欧的短路阻值需要很大的电流才能用手指、热像仪(分辨率低的可能不如手指)、松香烟雾识别出。

2、用个10mA ,表差些用100mA 低压电源,不一定要恒流和整数值电流(只是换算阻值方便吧了), 如指针表的R1欧、R10欧档也可(把表笔换成夹子连接方便),连接在要找短路可疑零件电路附近,用玩具表的毫伏档测线路压降和零件压降分析后确认。

3、最基本、最常用、使用率最高的就是万用表的最小欧姆档,直接测试可疑零件的阻值和周围零件的阻值对比分析后确认。

4、风枪吹下吹上替换法,这是第三方商业维修常用法

1和4是商业维修用,个人业余修理自己的东西,大多用2和3。

我现在已不搞商业维修,只用2和3,以一枪命中短路零件为乐趣。只有万不得己时才用替换法。

这种方法对付几毫欧的大短很有用,如多相CPU供电场管其中有一个短路,而这部分电路的直流内阻又小,

实际维修时,那些分辨率1毫欧的万用表完全可代替此法,毕竟直接用表更快捷。而分辨率10毫欧的表也能对付大多情况,过去用我100毫欧分辨率(UT139C),也找出CPU供电短路的场管。

说句题外话,我没摸过高位表,手上都是玩具表,我对表的尾数短稳很看重,要不就找不到毫欧级的短路零件。

网友B:
Bob Pease大神的书里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很多大神都是趣人。Bob画的电路和他的桌子一样的风格。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位搞时钟的大神ieee fellow其实是个警察……

网友C:
本论坛早就有坛友发表的,用LM317做个100mA的恒流源,再配合数字表电压档来测试短路点。楼主可以搜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论坛早就有坛友发表的,用LM317做个100mA的恒流源,再配合数字表电压档来测试短路点。楼主可以搜出来看看 ...

hgjdwx的帖子比你说的这个还详细、更易于实施。

这些方法,包括前面几个回帖提到的烧机大法等等,在我眼中,都比不上我想做的这种追踪仪,因为据我判断,后者的实用性强。

这两天我查了一下外网资料。由此知道,这种用声音追踪短路点的做法,并非peace首创。国外早有厂家生产这种产品,供pcb生产检测缺陷用的(——也由此反映出国内的电子水平跟别人差距大)。二手的这种成品检测仪,原先卖50至1500美元,好像近年已涨价到200美元起。

厂家的成品已发展出ac感应的非接触检测技术,也就是,探头不需与电路电路节点连通,因此可追踪检测多层pcb的短路点。其电路原理也不是太复杂,我们应该能仿制出来。

不过,dc检测估计就能满足我们大部分需求,先弄通peace的电路再说。

上一张试验中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b Pease大神的书里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很多大神都是趣人。Bob画的电路和他的桌子一样的风格。很久以前认识 ...

昨天看到信息,pease(噢,之前搞错为peace)大神已于2013年因车祸去世,终年71岁。

楼主:
引用 楼主:
hgjdwx的帖子比你说的这个还详细、更易于实施。

这些方法,包括前面几个回帖提到的烧机大法等等,在我 ...

找到了hgjdwx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25680-1-1.html

网友:
薛老师这个制作很有实用意义,因为用听声音判断很方便。烧机法和红外热像仪法有两个局限,就是高阻短路和低阻短路,几十或一百欧(根据芯片供电电压不同)以上的高阻短路,电流太小,发热太小。几十毫欧以下的低阻短路,压降太低,发热太小。如果用我那个方法,用分辨率1微伏的数字表配合3v指针表x1Ω档,对于从0毫欧到1KΩ的短路都能测量,缺点是对于多层板可能不好跑线路。可以和烧机法配合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hgjdwx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25680-1-1.html

对这个论坛真是无语,我自己的帖子我都找不到,在“我的帖子”里没有,想找还需要百度。

楼主:
我遇到的第1个问题,就是国内出版的这本译书,把短路点追踪仪电路图里一只电阻(LM331的2脚外接电阻)的阻值漏掉了。

我这两天上外网找到了英文原版书,才把此电阻阻值补齐,与我靠猜测装上的电阻阻值相差不远。下面,我把英文原版书的电路图,通过附件上传这里,供有心人下载。

Pease的短路点追踪仪原理图(来自原版书).zip

网友:
看了一下电路图,前面采集电压,再进行VF变换,不同电压对应不同频率,声音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