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型万用表脱焊一根线

楼主(2021-04-20):
玻璃罩破了·换玻璃后发现这根线脱了,两块表都是这样,请教这根线应该连哪里?最好直接实物图,

网友:
查电路图啊

网友A:
一眼就能看见的啊:

网友:
很好奇,俩表怎么都是断开这个点?
MF-500-Ⅰ型万用表电原理图01_[DC5A 2500V](40uA清晰).png

楼主:
谢谢大家,我看了图纸 但我记得在断开之前 好像不是接在这里的·所以有疑惑

楼主:
我记得断开后是从下面捞出来的线头

网友:
查电路图你怕麻烦,别人指点你,你又不信,

网友:
        三楼正解,就是那个线绕电位器邻近的那个焊片,两台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眼就能看见的啊:

二块表,断一个地方

网友:
就是三楼说的,信不信由你!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2022-08-02):
2个表多是断那根线,看来不给你留后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