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端子到底是焊接好还是焊接好?

楼主(2021-04-20):
抛开接线效率不说,只说连接可靠性,我觉得焊接的更可靠。

网友:
以前看见建楼的电工,都是先压接再焊接的……

网友:
压线压好后再锡焊,可靠,安全。

网友:
恰恰相反,压接最可靠。焊接是软钎焊,并不可靠。除非超声波或者点焊工艺,就像接触器触头的铜线

网友:
焊锡并不会可靠,在国家标准里某些接线端子明确不能用焊接工艺,如果一定要焊接还要有其他保护措施,具体怎样的忘记了

楼主:
但是压接可靠性与使用的工具和施加的力道有很大关系吧,而且多芯线的话总觉得每根铜丝是不是都发挥作用了,而焊接的话每根丝都被焊锡裹住了,是不是会更好。

网友:
所以,为什么不能先压接,再焊接?

楼主:
哈哈,我有的端子就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A:
我们电力工程施工过程中 电缆线鼻子全部都是压接的 用液压钳压紧不会出现问题的
反而焊接的电缆在运行中 如果发热会影响可靠性
建议在有工具的前提下还是压接比较好

网友:
用在环境温度高得地方  ,  压接  , 一般温度  ,   就焊接  ,   我是这样用得

网友:
      在电力电缆端子一般都是液压钳压接,在自动化设备控制柜里的接线端子一般都是先手动压线钳压好后再锡焊,事实证明,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冷焊接也一样呀

楼主:
冷焊接是什么技术,请科普一下。

网友B:
前天在电动车店拿了根50方压接线弯了一下铜线在松动!液压笑死!!

网友:
以前的设备,接线端子基本是焊接,如今的新设备,大都是压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焊接是什么技术,请科普一下。

低压大电流压接   ,应该算冷焊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电力工程施工过程中 电缆线鼻子全部都是压接的 用液压钳压紧不会出现问题的
反而焊接的电缆在运行中  ...

大电流端子都是压接的,这是电力设备工艺标准规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在电动车店拿了根50方压接线弯了一下铜线在松动!液压笑死!!

那是电动车店工艺不合格。
电力设备的各种盘柜,凡是电流线都是压接,从几十安到几百安上千安都是压接。

网友:
压接的适用范围更广吧,有些特殊环境,线种是不能焊接的。

网友:
不合格的,就别说了吧!
压接还是焊接,看用途,使用环境吧!
各种工艺,各有优缺点,就目前技术条件下,锡焊就是方便普及,压接需要液压钳,工艺复杂,工具缺少。
最好的,我觉得是超声波焊接,激光焊感觉也没有超声焊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