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折腾车机天线放大器,关于信号输入输出线与接地线之间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1-04-20):
不懂天线。。
按我有限的知识理解,天线与接地线(屏蔽层)之间应该是不导通的,但测量刚刚淘回来的天线放大器,发现它们是导通的。
天线输入端线芯与接地线之间电阻是27Ω,天线输出端线芯与接地线电阻是12.4Ω,而信号输入与输出端之间的电阻是39.2Ω。
请问师父们,这样正常吗?特别是接车机那一头,天线信号输出部分,线芯与屏蔽层只有12.4Ω的电阻,难道不应该是无穷大吗?这玩意是不是有问题?
)

网友:
你得把后面断开再量。

网友:
高频电路不能用直流电路的思维去理解!

网友A:
高频电路不同于直流电路,比如黑白电视机的环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电路不同于直流电路,比如黑白电视机的环形天线

感谢,连续折腾20多天了,效果一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