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什么好招

楼主(2021-04-20):
我有一对,长190,宽120,的椭圆纸盆喇叭,4欧4瓦,由于使用不当照成音圈脱落。想给它修复上。可是纸盆和弹簧摸都是用胶粘的取不下来。请教各位老师,和坛友给支个招,在不损坏纸盆和弹簧摸的情况下给取下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京这里稀料就是香蕉水。

稀料是油漆稀释剂的统称。我们常说的香蕉水是硝基漆专用的稀料,因为它的气味略有点像香蕉的味道而因此而得名;另一种常见的的稀料是醇酸油漆稀释剂,它俩是不能错用的!假如将香蕉水错倒进醇酸油漆里、醇酸油漆立刻就变成“豆腐脑”了......

网友:
香蕉水可以

网友:
对,香蕉水可以溶解,我曾经这样做过

网友B:
你的收音机去掉那四个(标红点的)电容后调好了吗?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妙招,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收音机去掉那四个(标红点的)电容后调好了吗?应该没问题。

谢谢还记着这回事那,那天我弄玩没效果在就没弄。等冬天不出门时在继续。

网友C:
其实修喇叭并不太难,难的是完好的分解。我刚修好一只纸盆坏的老喇叭,从一只同口径喇叭上完好拆下纸盆修复了老喇叭。关键是准备一个刚好能装下喇叭并且密封好的容器,这两点很重要。买一瓶稀料倒到容器里刚好没到音圈,盖好盖子泡24小时后就能拆了。拆的时候手法要轻,防止把纸盆弄坏。

网友D:
香蕉水这东西有点儿危险,太易燃,估计现在也买不到,油漆店可以买稀料,比香蕉水稳定,效果类似。

网友E:
椭圆形喇叭从结构上讲音质不会太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其实修喇叭并不太难,难的是完好的分解。我刚修好一只纸盆坏的老喇叭,从一只同口径喇叭上完好拆下纸盆修复 ...

磁铁会不会也给泡开胶?

网友:
引用 网友F:
磁铁会不会也给泡开胶?

不会,泡不到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香蕉水这东西有点儿危险,太易燃,估计现在也买不到,油漆店可以买稀料,比香蕉水稳定,效果类似。

现在就油漆的稀料能买到,其他的溶剂都买不到

网友F:
好的,谢谢!等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椭圆形喇叭从结构上讲音质不会太好

椭圆喇叭的频响比圆喇叭要好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的,谢谢!等有空试试

一定要密封好,要不然一天一宿没等泡好就挥发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密封好,要不然一天一宿没等泡好就挥发没了

马口铁的月饼盒子把接缝焊上应该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马口铁的月饼盒子把接缝焊上应该可以。

你这个方法工程量太大了,还不好操作。最好用玻璃胶,还好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方法工程量太大了,还不好操作。最好用玻璃胶,还好拆开。

我想用两个直径不同的大瓷碗扣起来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香蕉水这东西有点儿危险,太易燃,估计现在也买不到,油漆店可以买稀料,比香蕉水稳定,效果类似。

北京这里稀料就是香蕉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京这里稀料就是香蕉水。

大部分稀料是二甲苯

网友G:
要我说:修喇叭最难的就是修音圈损坏的(包括松散的和烧断的)。其实不损坏纸盆和弹簧垫是很难拆卸音圈的。不要妄想用什么剂能完全融化胶!我的“经验”是磨一个2~3mm宽的小刀(越薄越好)沿着音圈外围直接切开纸盆、然后继续再向下切开弹簧垫取出音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纸盆和弹簧垫损伤点不怕、最好别损伤音圈纸筒。纸盆略有损伤回装时可以用胶封闭而丝毫不影响音质,而音圈纸筒损坏了很难重新制作、除非能配到原样的成品音圈。

网友:
油漆的稀料可以溶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要我说:修喇叭最难的就是修音圈损坏的(包括松散的和烧断的)。其实不损坏纸盆和弹簧垫是很难拆卸音圈的。 ...

我的156收音机喇叭纸盆破损已无法修复,还想用原机喇叭,只能换纸盆。于是找了一只口径相同的喇叭,用前述方法把两只喇叭纸盆组件分解,重新缠绕了音圈,修复了老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56收音机喇叭纸盆破损已无法修复,还想用原机喇叭,只能换纸盆。于是找了一只口径相同的喇叭,用前 ...

修的不错,祝贺!其实喇叭越大相对越容易修好,小于4吋的喇叭反而不好弄。我个人的体会......

网友:
能不能拍张照片上来。这个事不取下纸盆和弹簧好像也可以修复的。

网友:
24楼说的办法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关注,我成功了,我用对油漆的稀料,用铝饭盒泡三小时顺利的取下来了什么都没取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