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横河7552台表交流档有固定底数

楼主(2021-04-20):
横河7552台表交流档有固定底数。交流电压档短路表笔底数不变不归零,交流电流档表笔开路和短路时都有底数不变不归零。交流电压和电流测量功能基本正常。求助坛友,怎么维修,或者怎么调整。

补充内容 (2021-4-21 20:08):
对不起各位,今天发现4w Ohm档异常,因为平时不常用,没发现问题,现在的故障现象是,不接表笔,选择此档位,有100多兆到几十欧的阻值从大到小跳动,最后停在0.0000欧,这不正常,应该显示OL才对。2w  Ohm正常。

补充内容 (2021-4-21 20:11):
回忆自己的操作行为,有用4根表笔搭接测试电阻的情况,当时可能有错误操作。情况就是这些,请各位坛友不吝赐教,谢谢,谢谢

补充内容 (2021-4-21 20:30):
求高人指点

补充内容 (2021-4-25 18:24):
今天从网上买的开尔文测试夹到了,插上试了一下,发现插上测试夹后。4w Ω档显示OL无穷大,测试功能正常,基本准确。之前怀疑四线测试电阻有问题纯属自己的神经过敏 鬼脸

补充内容 (2021-4-25 18:30):
我把图三左下角的排线拔了下楼来,交流电压档,电流档的固定底数仍存在,且不变,我感觉主板和交流电阻测试板都可以排除了。现在我怀疑是显示电路和ad转换电路有问题,但是直流档和电阻档正常,唯有交流档不正常....

补充内容 (2021-4-25 18:37):
基本可以认定是交直流转换电路有问题。测了一下电压,+5v正常,+15为14.796,-15v为15.224,不知算不算正常,对交直流转换有木有影响。用esr表测滤波电容,都在正常范围内。没有别的资料了,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黄色的继电器那么多,会不会产生接触不良。

网友A:
我的一台四位半台表也是有底数,一直也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台四位半台表也是有底数,一直也没解决

我补充了内容,你看一下,是不是有相同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补充了内容,你看一下,是不是有相同故障现象

不一样,我的是7135方案的,交流档一直有底数,直流档的有些档位也有底数

楼主:
顶上去。我在一楼补充了内容,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问下。7552机内有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7552机内有电池吗??

没有

网友:
没有
那有空去搞个,这个有20A的电流,机内电池给我烂了2个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