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303收扩机故障求维修指导

楼主(2021-04-20):
一台松下老收扩机,功放部分正常,AUX接信号输出稳定,转收音机,大约20秒左右声音开始减弱,几秒钟后无声,更换了整流桥,主滤波电容,更换了部分电解,故障依旧,检查不出故障点,老师们给分析一下,故障出在那里?

楼主:
无声后关机重新开机,又会有输出,看图和版主帮助找到的电路图。

网友A:
这个故障很特别,根据三十年前修理大量收音机的经验,估计有可能是瓷片电容漏电引起的,也还有其它原因,但因为年代久远,其它典型故障忘记了。仅供参考!哈哈~

网友:
可调电阻失效

楼主:
听你的,买了可调电阻回来换上试试,多谢指点!配件没有运费贵,总感觉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很特别,根据三十年前修理大量收音机的经验,估计有可能是瓷片电容漏电引起的,也还有其它原因,但 ...

板子上有电解液痕迹,电解基本快换完了,目前AM出声基本正常,FM声音很小,全开只能听到微弱的声音,IC供电脚电压高了2V左右,准备把可调电阻,稳压管和几个2CS828三极管都换了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有电解液痕迹,电解基本快换完了,目前AM出声基本正常,FM声音很小,全开只能听到微弱的声音,IC供 ...

我说的是“瓷片电容”,不是"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瓷片电容”,不是"电解电容"。

明白,我换完铁片电阻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就更换瓷片电容。

网友:
修到什么程度了,电解电容一般比较靠谱的,我拆下来的老电解量着比新的容量都大,瓷片的一般也没有问题啊。是不是静音电路的问题?先拆掉静音的三极管试一下,不行还是从后级一级级的往前面查吧,这样比较靠谱,就是麻烦。先从解码的输入接一个音频信号,通电看有没有问题,有查,没有再从中频输入接一个10.7的信号,有查,没有再查高频头。

楼主:
问题解决了,稳压二极管失效,电压有点高,中放IC不工作,换了二极管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