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机芯fm在工作中无声

楼主(2021-04-20):
各位,
        最近新收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机芯。中短波及拾音正常。唯独fm波段存在问题,描述如下:如果开机直接fm波段,那么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面(几十秒到1分多)可以收到电台,但随后经过几次声音断续(猫眼#信号同步)后,声音消失。后面就不在能收到台,放大声音也没有沙沙声。如果一开始开到其他波段,在同样时间后,切到fm也收不到台了。如果想再收到台,那么需要等机器彻底冷却后,再直接开fm波段,然后故障依旧。电路图如附件,管子用ecc85,用到其他机器没有问题。图纸中的电压测量点电压110v处95V,电压150处160伏,请教我应该如何排查。多谢大家。

opus 9

opus 9

网友:
某个电容电阻失效

网友:
一共就几个件,故障时对比下工作点电压就可大致判断出啥原因。另~断开那个二极管看看。

网友:
高频头是搭棚还是线路板?如果是线路板注意另件虚焊,或者线路板某点断裂。

楼主:
这个是现成的德国收音机,telefunken opus 9的机芯和高频头。我先全拆了,测量一遍看看。

楼主:
另外,那中符号上一边是直线 一边是两头有折弯线的电容,是电容的某种类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那中符号上一边是直线 一边是两头有折弯线的电容,是电容的某种类型吗?

问得好,以前也不知电容有这种画法,我也想知道。容量较少,全部在高放及变频电路,是什么特顶的电容?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那中符号上一边是直线 一边是两头有折弯线的电容,是电容的某种类型吗?

特顶电容应改为特质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那中符号上一边是直线 一边是两头有折弯线的电容,是电容的某种类型吗?

普通的穿心电容,多在底盘进出线端使用

楼主:
感谢大家 努力排查

网友:
看看高频头电子管灯丝断没断,冷态时通,热态就断了,换个管试试。

楼主:
这个符号的位置上,用的都是瓷管电容,应该是高频性能的特殊要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 努力排查

结果出来了?

网友:
什么结果分享一下

楼主:
结果是那个afc的二极管完蛋了

楼主:
换了个2ap9问题解决,回头我把德国收音机网站的排查顺序发给大家

楼主:
文件太大 上传不了 谁要发邮箱吧,我发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