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17自制“牛功放”

楼主(2021-04-21):
在“360个人图书馆”里看到一奇特电路:
        用LM317自制“牛功放”用稳压集成功放制作的功率放大器,对电子爱好者来说,作为开拓思路的一种尝试不无积极意义。该电路为纯甲类工作,又用低噪声管作电压放大,所以THD,NF等指标都不错,输出功率可达到30W电路如图所示,晶体管VT1作为电压放大,因稳压集成电路IC1的输入阻抗高,故其工作电流只需0.6mA就足够了,R1,C3为电源退耦,C4用于防止寄生振荡,R3、R4分压给VT1提供偏置及交直流反馈,以改善线性及直流稳定性。VT2、R5、R6及二极管构成恒流源,用来提高电路的效率及输出功率,增大输出动态范围。
       由于电路特别简单,故元件可以搭焊,恒流源的恒定电流可设置在10~15mA,调试时将LM317的输出电压调整到电源电压的一半即可,静态电流约为十几毫安。电源变压器T1功率不得小于50W。
       三端稳压IC选取LM317,三极管VT1选取9014。VT2选用8050型,二极管VD5、VD6选用2CP20,变压器的功率应大于50W。

各位老师看看,这个电路可行吗?

网友:
另类应用,有创新精神,想知道实际声音效果怎么样

网友:
隔壁有人已经做了

网友:
LM317,包括78xx系列,直接就可以用作功放,不必再另外加功放管的,这不算什么创新。

网友A:
吹牛不打草稿,还输出功率30W。负半周只有15mA的峰值电流在喇叭阻抗8欧姆时的最大不失真正弦波功率还不到10mW!却臆想出30W,真是可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的这个电路并没有另加什么功放管。

我指那个作恒流管的VT2。分压器通过电流1mA就足够了,恒流支路完全不必要。

网友:
我20年前做过,功率不大音质也不好、就是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的这个电路并没有另加什么功放管。

是不是把LM317当功放管用了?LM317的位置如果是个功放管的话,就相当于发射极输出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时不时被人拿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
稍有点概念就可以识别了——这个电路的功耗多少?纯甲类功放的效率理论上限是多少?能输出多大功率?

网友:
我做过,是个固定静态工作点的纯甲类。效率低低,高频响应极差而且容易自激,我只用信号发生器测试过,喇叭放音,没拿来听音乐。

网友:
玩儿这种电路非常符合DIY的精神:没事儿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牛不打草稿,还输出功率30W。负半周只有15mA的峰值电流在喇叭阻抗8欧姆时的最大不失真正弦波功率还不到10 ...

你说的不对,你用了他的静态电流去估算输出功率了。
静态电流是为了维持317工作的基础电流,理论上是5毫安,楼主说明中加大到10~15毫安可以的。它的静态工作点是电压,不是电流。同时它也是个电压驱动电路,也可以说是电压控制的电压源。但是失真太大,原因是本质上是个电压跟随器,负半周的电流无处释放,只能通过恒流源的两个二极管通过,很容易造成负半周失真和317调整管阻塞。如果加上假负载释放负半周电流,效率将进一步降低,楼主的电路实际上只能勉强能响。想要音质得到改善,只有减小输出功率,换成阻抗较大的喇叭和较小的输出耦合电容。

网友:
对这种“另类”功放不感兴趣

网友:
这个离高保真差远了,功率也不是楼主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