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4-21):
有一旧主板,一个月前好好的,今天试下,显示出器现这个,我是个电脑小白,求各位老师诊断下。谢谢各位

网友:
BIOS 电池没电了

网友:
按F1跳过。

楼主:
谢谢,更换了电池故障依旧

网友:
没事,每次按F1跳过就好了。
估计是主板漏电或者其他原因,能用就好。

网友:
我的一台i3的电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更换主板电池,短路恢复主板出厂都不行,最后就只能每次启动按F1了事

楼主:
按F1故障依旧,启动按F1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更换了电池故障依旧

换电池后,按 DEL键 进入BIOS里面把某个无关紧要的设置改一下,保存,关机。
再次开机再把那个设置改回去。
主要就是要有个修改和保存设置的动作,不然BIOS一直认为你还是初始状态。
仅仅是我的理解,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后,按 DEL键 进入BIOS里面把某个无关紧要的设置改一下,保存,关机。
再次开机再把那个设置改回 ...

多谢!回头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