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达纯后级功放开机整流管冒烟炸裂,变压器烧保险

楼主(2021-04-21):
八达纯后级功放开机整流管冒烟炸裂,变压器烧保险,这种情况变压器变压器是否损坏了??感谢回复。

网友:
变压器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变压器损坏不会造成整流管冒烟的,重点检查功率管、电源电容

网友:
先把电源与前级跟后级断开,看它还会烧不,不烧先接前级,再接后级

网友A:
好像整流后,负载有短路。变压器断开整流部分,万用表测量。变压器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整流后,负载有短路。变压器断开整流部分,万用表测量。变压器不容易坏。

两个整流管炸裂了,必须找到负载短路点吗?,我想先更换整流管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整流管炸裂了,必须找到负载短路点吗?,我想先更换整流管不知道可行吗???

先不要管别的,先排除变压器好坏,滤波电容好坏,断开整流后连接电路,换上好的整流二极管。万用表检查直流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管别的,先排除变压器好坏,滤波电容好坏,断开整流后连接电路,换上好的整流二极管。万用表检查直 ...

感谢了

网友:
变压器没那么娇弱,炸桥多半是大管击穿直接短路了,还有小几率是电容击穿

网友:
为啥不烧保险?先测量一下是否有短路。也可能只是二极管坏了。

网友:
是整流滤波出问题了!变压器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