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一般人没见过的东西CANextender

楼主(2021-04-21):
应该叫CAN扩展器?
The CANextender is a freely configurable input/output device for CAN systems to
measure and control and can be used wherever analog or digital measurements
are taken and needed to be transferred via CAN messages to the CAN bus. Additionally, 8 programmable switching outputs are available. The CANextender is able to auto boot
and can therefore emulate control units.

想着没事的时候研究研究的,不过有点麻烦,一直没动手。先拆开来看看,虽然我也看不懂。

网友:
CANextender是一个针对CAN系统的可编程的输入/输出设备,它被用于需要采集模拟或数字信号的测试,这些信号以CAN报文的形式通过CAN总线传递。可用于模拟和数字测量的地方必须获得和传输通过CAN消息发送到CAN总线系统的设备。为此,CANextender读取数字和模拟信号,并根据由用户创建的配置程序对其进行评估。因此,该配置程序指定了测量值通过哪条CAN报文,以何种频率在CAN总线上传输。

百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