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2790B LCR怎样操作的

楼主(2021-04-21):
那位兄弟知道 2790B LCR怎样操作的,或说明书

网友:
测试的话直接中间两个接口插上电阻、电容、电感就能出数字
使用焊锡短接中间两个脚shot校准,啥都不接open校准
如果出不来就是有问题的,要精准测量的话需要4线的开尔文夹或者测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