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1KHZ-20KHZ调平直?

楼主(2021-04-21):
如图是一个全指向麦克风音头,电路部分是平直的,如何采用机械的方法把频响曲线调平直?

网友A:
这要是能那么容易就做到了。BRUEL&KJAER早倒闭了

网友B:
用电容电阻做分立件陷波器,不过这个调试起来会把脑袋搞烧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电阻做分立件陷波器,不过这个调试起来会把脑袋搞烧毁的

您的回复不合题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能那么容易就做到了。BRUEL&KJAER早倒闭了

有没有方向性的建议?

网友:
数字的方法才有可能。

网友C:
多年前实验室级别的传声器只能够做到在50到12khz的频率范围内+0.5和-1.5db的性能水平。前年在查阅电声技术杂志的内容时看见现在的麦克风基本只能把频响上限做到10khz.你的要求在现阶段恐怕无法满足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电阻做分立件陷波器,不过这个调试起来会把脑袋搞烧毁的

月夜兄好久不见了

网友:
在电路部分补偿。
麦克风曲线有峰值的频率就在电路上衰减,反之则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年前实验室级别的传声器只能够做到在50到12khz的频率范围内+0.5和-1.5db的性能水平。前年在查阅电声技术 ...

您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是围绕0轴上下波动不超过+-3DB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方向性的建议?

我有个1/2英寸的。带标定表,可以看到平坦的范围也不是多宽,估计现在的技术做好这东西还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1/2英寸的。带标定表,可以看到平坦的范围也不是多宽,估计现在的技术做好这东西还是很难。

这个是SCHOEPS MK4的频响曲线,非常好,这个是单纯用机械方法调整的频响曲线,录音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1/2英寸的。带标定表,可以看到平坦的范围也不是多宽,估计现在的技术做好这东西还是很难。

现在调到了这个样子,有进展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调到了这个样子,有进展

用这个电路补偿一下应该可以,但是没能纯用机械方法完成,也是遗憾。

网友D:
这类动圈的话筒在这么宽的频率输出不差3分呗是不可能 的,因为频率高了振动的次数增加后振动的幅度就小了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动圈的话筒在这么宽的频率输出不差3分呗是不可能 的,因为频率高了振动的次数增加后振动的幅度就小了这 ...

这个是电容音头。

网友:
电指标容易做,声指标很难做平直,你看看喇叭的特性指标就知道了,如同丘陵一般,再平直的电指标信号,经过扬声器之后,声指标都被扭曲得像丘陵。

网友E:
这个机械的方法调整起来难度大。频响跟膜片材质、大小厚度有关,以及质量也有关,镀膜是镀金还是镀银有关,腔体有关。你要是自己琢磨哲哲变量得花蛮多时间。另外你还得有音频测试仪\分析仪实时跟踪。另外这都是声学界的武器,没有人轻易告诉你--即使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械的方法调整起来难度大。频响跟膜片材质、大小厚度有关,以及质量也有关,镀膜是镀金还是镀银有关, ...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对啊,影响因素大致是知道的,只是之前没有调试过,现在参考知名话筒的结构作尝试。
在这个领域有没有类似电路仿真的软件来指导机械调试?

网友:
没必要,因为喇叭的曲线也不是直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电路补偿一下应该可以,但是没能纯用机械方法完成,也是遗憾。

有进展,没有装外壳,调成这样了,机械加电子补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进展,没有装外壳,调成这样了,机械加电子补偿。

我知道你们几位是玩专业话筒的高手。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专业的角度,站到乐队里,或站到调控传声的DJ角度,万一,甚至刻薄一点,九干以上的频率,

对乐手的听觉伤害很严重,从一个乐手角度来说;是噪音,高音C笛手演出后,耳呜超过十几个小时。

这边厢;我在音响公司工作,有很多时会处理电子修理工离去留下的物品如试音CD,大约听了近八千张CD,

全是洋人CD,不泛高品质高投入成本的大制作,但这八千优秀CD超过万赫的音频总合起来没能超过百秒。

那边厢;发烧区老版主直热胆带领我听尽纽约市华人最高档的数万美元的音响;其中多台老西电喇叭,目测

其高音截止频率,都没能过八、九千赫,但是尽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法听出高音有何缺失.

很多专业人声话筒,几干周就讯速下降,以防噪音调入人声中,

音乐乐器发声范围,并非人耳听力范围,廾多年前,曾经听到过自己所在公司某型号高音喇叭,比菲XX绢膜高

出五千赫,仍可发声,但廾年使用,没感觉它的频宽带来什么不同。

万赫以上,不建议让其有凸峰.还可削至平直。这应对功放功率使用,更合理。下降亦无问题

另;应加上外壳才调,前面那几个声音过孔由于使用了同一厚度,同一直径孔,会有峰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你们几位是玩专业话筒的高手。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专业的角度,站到乐队里,或站到调控传声的DJ ...

感谢指点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你们几位是玩专业话筒的高手。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专业的角度,站到乐队里,或站到调控传声的DJ ...

有没有麦克风调音方面的书籍?给推荐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麦克风调音方面的书籍?给推荐一下

这方面知之甚少。但我所在音响公司出的东西年复一年倾斜于销量,越出越大众,从前试出过低失真话筒;音乐

的用电容咪,语言咪是内附电路网络元件的动圈咪实现的。

其实话筒咀部的专利是各公司赖以提质。赖以天价。赖以发达的至高机密,应该不会有书出了

你可多注意分贝响度计,各名厂话筒咀的周围(注意;包括声膜后面和外后面)的构造及其指标曲线,见识多了,

自己也无书胜于有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方面知之甚少。但我所在音响公司出的东西年复一年倾斜于销量,越出越大众,从前试出过低失真话筒;音乐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