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型分体小胆机(5654(6J1)推6cl6(6P15)单端)

楼主(2021-04-21):
      最近偶得一对杭州生产的JF-12C型晶体管放大器,将输入牛拆下使用,后来看空壳子很可爱,原机的电源变压器也闲置无用,遂产生将剩下的壳子及电源变压器制作一对微小型桌面分体式单端胆机的想法,原机的电源变压器参数实属鸡肋,本着DIY的精髓——有困难要干,没有困难也要制造困难的原则,将电源变压器的参数反复测量发现,该变压器具有一组6.8V绕组,带有中间抽头的13.6V绕组,35V-0-35V绕组,17V-0-17V绕组,18V-0-18V绕组,将后面三组高压绕组串联得到140V,再经过倍压整流可得到大约260V左右的直流高压,这样电子管的高压供电就解决了。将6.8V绕组和13.6V绕组的一半并联用于电子管灯丝供电,13.6V剩下的一半绕组用于点亮电源指示灯。至此,该电源变压器各绕组被完全利用。
      闲话少说,先上图:

整体

整体

开关旋钮指示灯

开关旋钮指示灯

电源接口音源输出

电源接口音源输出

通电

通电

通电

通电

整体

整体

电路焊接

电路焊接

器件

器件

喷漆

喷漆

打磨壳子表面

打磨壳子表面

楼主: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由于变压器的功率较小,两个管子的灯丝电流总和应小于650mA。因此两个管子要选用灯丝电流比较小的,前级电压放大管应选用5654,6ak5,6j1等灯丝电流小于150mA的,后级功率管应选用6p1,6aq5,6cl6等灯丝电流较小的功率管,经倍压整流输出的电流为30mA左右,因此功率管的形式最好采用三极管接法或威廉逊接法。本机经实际使用4小时内电源变压器温度在45-48度,室温23度时手摸变压器壳只是感觉微温,因此只要选取合适的电子管及调整合适的工作点,该微型胆机可长时间稳定工作。两级反馈电阻只给出了范围,大家可根据实际制作中所用变压器不同,自行调整阻值到最佳听感。

网友:
漂亮,很精致,很有特色

网友:
小巧而精致

网友A:
楼主打磨的手工真不错呀,砂纸手工打磨?

网友B:
我用这个壳做了个MC前前级,代替MC唱头升压牛,效果很好。

网友:
很不错的制作,值得称赞

网友C:
牛盖没体现在外壳上呀。。。。

网友D:
楼主做的漂亮。
可否上图纸看看?JF12我也拆了不少,那电牛功率不大,只考虑做前级用了,没想到还可做胆放,高压电流够吗?灯丝电流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盖没体现在外壳上呀。。。。

牛罩是给别的机器用的,只是在一起喷漆了,能省点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的漂亮。
可否上图纸看看?JF12我也拆了不少,那电牛功率不大,只考虑做前级用了,没想到还可做胆放 ...

图纸画的比较乱,整理一下,明天上

网友:
漂亮的小分体胆机不参赛可惜了!

网友:
充分利用现有元器件进行制作,是DIY的精髓,赞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打磨的手工真不错呀,砂纸手工打磨?

嗯嗯,砂纸手工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个壳做了个MC前前级,代替MC唱头升压牛,效果很好。

做的很好,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B:
输出牛装在前面那个矮的的牛罩中吗?很小的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牛装在前面那个矮的的牛罩中吗?很小的牛吧?

小牛罩看上去小,其实挺能装的。我嫌高不漂亮还特意锯下来一段。上海无线电27厂的2-75输出牛装进去都无压力

网友E:
巧手。请问楼主柒是自喷漆吗?

网友:
漂亮的火车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巧手。请问楼主柒是自喷漆吗?

是自喷漆。米黄色

网友D:
这是我查到的JF12放大器的一些资料,供参考。总感觉这小牛功率和高压电流都不足,特别是倍压整流,绕组电流至少还得加倍;灯丝绕组的线径也是明显不够的,即使并联也相差很多。

网友:
按照线径来算最大可以达到15w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查到的JF12放大器的一些资料,供参考。总感觉这小牛功率和高压电流都不足,特别是倍压整流,绕组电流 ...

感谢彗星老师对技术严谨的态度,如果按照每平方毫米电流2.5A计算,高压绕组串联后取最小线径约为20mA电流;灯丝绕组并联后可得到380mA电流,这是按照24小时工作状态得到的参数。实际使用时可取每平方毫米电流4A,此时高压电流将达到32mA,灯丝电流为608mA,我的机器实测的数据整机高压电流28.5mA,实际工作时间4小时电源变压器温升不明显,45度左右。所以该电源牛使用是无压力的。

网友:
好手艺,漂亮的分体机,很养眼

网友:
很有吸引力,改天仿照楼主的设计做一个

网友F(2022-01-22):
6J1的6,7脚间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6J1的6,7脚间电容有什么作用?

帘栅极滤波兼负反馈

网友:
手艺不错,做的很精美

网友(2023-03-29):
引用 楼主:
由于变压器的功率较小,两个管子的灯丝电流总和应小于650mA。因此两个管子要选用灯丝电流比较小的,前级 ...

老兄打造出的精品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盖没体现在外壳上呀。。。。

这是用晶体管放大器的外壳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