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老收音机电路,请老师帮看一下

楼主(2021-04-21):
今天收到几块收音机老板子,不知道型号,主要是看上驱动变压器能不能利用。请老师帮看看

楼主:
再来一个,,,

楼主:
还有一个,,,,

楼主:
另一面,,,,

补充内容 (2021-5-25 16:36):
拆开调谐盘,发现电路板有79字样

楼主:
最后一个,,,

楼主:
另一面,,,这焊的

网友:
感觉品质一般

网友:
又来猜猜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变压器能不能利用???输入,输出变压器。只要不断脚,不断线。就能用。

对,输入,输出变压器,只要不断脚,不断线就能用,驱动和伺服这两个名字太新颖了,有点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变压器能不能利用???输入,输出变压器。只要不断脚,不断线。就能用。

不是有几种电压吗?1.5/3/4.5/6v,不能乱用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输入,输出变压器,只要不断脚,不断线就能用,驱动和伺服这两个名字太新颖了,有点不习惯

供电电压不可能一样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电电压不可能一样得吧!

输入,输出变压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阻抗变换,它不是电源变压器,低电压收音机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只是体积小,线径细,匝数比都差不多的,哪怕是原来那些100多V供电的黑白电视机的伴音功放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变压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阻抗变换,它不是电源变压器,低电压收音机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只是体积小 ...

不同的电池电压,初级匝数应该不一样啊,之前有一个帖子还在谈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的电池电压,初级匝数应该不一样啊,之前有一个帖子还在谈论这个问题。

用了个差不多,不是绝对,意思是变压器在这里就是起个阻抗变换的作用,我上面还说了匝数比,它不是电源变压器,

网友C:
输入,输出变压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阻抗变换和信号耦合传输用,和收音机用多少伏电压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输出变压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阻抗变换和信号耦合传输用,和收音机用多少伏电压没关系

用是可以用,匝数少了不是费电吗?

网友C:
这两个变压器是串在晶体管集电极里,费不费电只和管子的工作状态有关,和变压器匝数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变压器是串在晶体管集电极里,费不费电只和管子的工作状态有关,和变压器匝数没有关系

输出变压器不是和推挽逆变器差不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不是和推挽逆变器差不多吗?

第一块板子像是标准6管机,从板子结构看其电源电压应为6V(台式机)或4.5V(便携机)
第二块板子像是3V供电板子。(便携机)
最后那块显然是来复再生机(四管)其供电电压应为6V。
严格来说,供电电压不同,其输入输出变压器的设计圈数有所区别。
要求不高时都可以代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不是和推挽逆变器差不多吗?

你可以找一输出6V的电源变压器通过几百欧的电阻串入该音频变压器的初级,在测量次级的电压即可大致得出变比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找一输出6V的电源变压器通过几百欧的电阻串入该音频变压器的初级,在测量次级的电压即可大致得出变 ...

好的,谢谢老师,方法可行就是暂时没有9v以下的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方法可行就是暂时没有9v以下的变压器

以前那种三星充电器就行,因为这种充电器输出与市电隔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方法可行就是暂时没有9v以下的变压器

找手头的工频变压器只要窗口有间隙穿绕二三十圈利用这个电压就行。(环形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那种三星充电器就行,因为这种充电器输出与市电隔离。

什么三星充电器,手机的?不是直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手头的工频变压器只要窗口有间隙穿绕二三十圈利用这个电压就行。(环形更方便)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块板子像是标准6管机,从板子结构看其电源电压应为6V(台式机)或4.5V(便携机)
第二块板子像是3V ...

多谢老师,,,

网友:
最好找一块电感表,量输入变压器初级电感量,1亨及以上为4.5一6伏机,而且初次电感相差倍数很大:初级为数百mh为3伏机,而初次级电感又相近,输出采用自耦的1.5机居多,虽不是绝对,但八九不离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板子上的电解电容的耐压值也可以大体判断供电电压

电容一般都是6.3v以上吧,字看不太清楚了,估计几v的收音机都用一样的耐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