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图中为什么要用三个空气开关?

楼主(2021-04-22):
怎样操作的?是先插220V电源,还是先合上空气开关,再插220V电源?

网友:
电容容量很大,瞬间放电电流太大,一个空开会烧触电

网友A:
你这个是消磁电路还是充磁电路吧?  应该是先接入220V,给电容进行充电,由于电流过大,所以设计者采用3P开关,当合上这个开关后把电容C储存的电能放电给200T的线圈。应该就是这个原理。具体你这个是做什么的,只有你自己知道

网友:
其实这个开关可以用大电流继电器和一个按钮替代,成本贵不多少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消磁电路还是充磁电路吧?  应该是先接入220V,给电容进行充电,由于电流过大,所以设计者采用3P开 ...

想学这个电路图做个电磁炮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先插220V的电,等电容充好后就可以进行合闸操作了,使用3P的空开是基于这个电路中电容瞬间放电电流的需要;当放电结束后,再断开空开充电,再次合闸循环……

网友:
大电流用3个开关,如果3个开关稍微不同步,先闭合的那个开关易烧毁,最好用一个大电流的空开。

网友:
一个3P开关便宜啊,也可以用一个1P 100A的,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电磁炮,瞬间电流上百A

网友:
空开这样使用很吓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学这个电路图做个电磁炮

罢了,原来还想说说,突然发现老哥涉及军火概念,虽然离炮尚远但是您的敌人是谁可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于是算了吧以免有资敌之嫌。

网友C:
建议直流部分进空开时候串联一个NTC电阻(热敏),冷态有电阻,大电流通过后,电阻急速下降。防止过流冲击。开关电源高压整流部分一般都串联一个保护桥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先插220V的电,等电容充好后就可以进行合闸操作了,使用3P的空开是基于这个电路中电容瞬间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流部分进空开时候串联一个NTC电阻(热敏),冷态有电阻,大电流通过后,电阻急速下降。防止过流冲击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不锈钢管了 估计电磁炮

对,是电磁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