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适配器电路及改压资料、常用六脚电源芯片丝印对照表

楼主(2021-04-22):
闲来无事,手工绘制航嘉适配器电原理图并针对性进行魔改各种输出电压,现提供给大家共同把玩。

    需要说明的是,当输出电压需要改得比较离谱的话,必须拆开高频变压器修改次级线圈、供电绕组。高频变压器拆卸相比工频变压器简单,只是方法要得当:
    高频变压器铁芯是浸漆粘接的,只要加热,清漆软化就能取出铁芯。
    如下操作:铁芯面放置在LED拆焊加热板上(某宝搜索)也可以用电饭煲加热盘(取出锅)加热几分钟,戴上手套对拔铁芯很容易拔下,绝对不可硬敲;少量高频变压器铁芯对接缝有树脂胶点,在上述操作前,用锉刀铲除。
    注意:防止线包骨架接触发热板/发热盘,以防骨架变形。

印版图:红圈是需要调整的电阻          特别提醒,需要拆除输出端起保护作用的瞬变管!!!

丝印六脚芯片对照表,OB2273几乎可以代换全部六脚电源管理芯片,请各位上网找寻代换资料

网友A:
这个实用,笔记本电源也闲置不少,版主找几个经典的改制一下,让我们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用,笔记本电源也闲置不少,版主找几个经典的改制一下,让我们学习一下

适配器改压很简单,通过更改光耦发光端电势就能调整输出电压。

每种适配器都有不同限流、限压元件,通过输出端倒推查找,排除限制性元件(如上面电路图的瞬变管)再来改变基准达到目的,如(TL431)。

功率标称是电压电流乘积,所以更改输出电压并不能保证原来标称电流能够保证,因为受变压器磁通量限制,超过功率必将严重发热甚至损坏。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多用于白菜白光电源,只要改为24V就行,当然改降压用于更多场合,建议去头条等网站搜索启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适配器改压很简单,通过更改光耦发光端电势就能调整输出电压。

每种适配器都有不同限流、限压元件,通 ...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干脆直接改成可调压不是更好么?不过调流好像改不了。